msp430uif仿真时执行不了规定的代码,求解

楼主(2012-08-25):
这是用仿真器仿真时运行到此的截图,汇编代码也对,怎么仿真器读出来的代码不对呢?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求解呀,是我的仿真器太破了吗

网友A:
编译器是破解的吗?不破解好的话代码的大小是受到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是破解的吗?不破解好的话代码的大小是受到限制的

我去检查一下,这个是破解不好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检查一下,这个是破解不好的原因吗

可能是有些版本存在bug,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些版本存在bug,换个版本试试?

好的,谢谢,我换一个试试,现在用的是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