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控制多个LED从灭到亮渐变

楼主(2012-08-25):
怎么样控制多个LED从灭到亮渐变?
求支招……

网友:
51的话用PWM...
记得以前玩RTX51的时候 教程就是多路流水灯

网友:
模拟pwm,一个累加器加n个比较值。如果直接采用能输出多路pwm的芯片,就方便许多了。

网友:
PWM,PWM,PWM,PWM,PWM,PWM,

网友:
只能用PWM控制亮度

网友:
的确是PWM 只有PWM!

网友:
方法很多。PWM可以,用一个可调的DC-DC电源芯片也可以,三极管放大状态也可以

网友:
方法很多。PWM可以,用一个可调的DC-DC电源芯片也可以,三极管放大状态也可以(要D/A转换)

网友A:
呼吸灯-》  我的思路是 单片机PWM   +  数组  +时间触发

网友:
可以用扫描吗?控制扫描次数来控制亮度。其实还是用PWM,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吸灯-》  我的思路是 单片机PWM   +  数组  +时间触发

时间触发式什么啊?

网友:
数组里存放的是PWM 占空比的值(用数组的好处是LED亮度变化无穷啊)
//=============================================
时间触发   就是用定时/计数器   在中断里对N个变量计数,如A变量记数到了就操作A变量计数到了的相应的 操作
//===============================================
做  呼吸灯-》  看你是不是除了呼吸灯还要不要作其它的事了,不用做其它事用软件延时移动数组下标就能实现 呼吸灯吧!

如还要作其它事,就用定时器中断在中断里移动数组下标!

如要做很多事,就用时间触发!

网友:
可能我讲的复杂了,这个呼吸灯应该有不少人做过的,你搜找一下现成的,我想这样最快了!

网友:
用CPLD做PWM,N路……

网友:
也可以用DA  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24];                //16个LED以免出错定义24个数据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temp, i, j;                        //数据位数,频率,数据调整
        static uchar LR = 0;                //数据移动
        uint LED = 0xffff, delay;        //显示数据,显示时间
        for(delay = 0;delay < 2;delay++)
        {
                for(i = 0;i < 255;i += 31)        //   255 / 8 = 32
                {
                        for(temp = 0;temp < 16;temp++)
                        {
                                if(i < buf[temp])
                                {
                                        LED &= ~(1 << temp);
                                }
                                else
                                {
                                        LED |= 1 << temp;
                                }
                        }
                        P0 = LED;
                        P2 = LED >> 8;
                }
        }
        buf[LR] = 255;
        if((LR - 9) > 24)
        {
                j = 0;
        }
        else
        {
                j = LR - 8;
        }
        for(temp = (LR - 1);temp >= j && temp < 24;temp--)
        {
                buf[temp] -= 32;
                if(buf[temp] == 255)
                {
                        buf[temp] = 0;
                }
        }
        LR++;
        if(LR == 24)
        {
                LR = 0;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B:
经过测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测试没问题

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