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宏基的本,求推荐固态硬盘

楼主(2012-08-25):
http://www.newegg.com.cn/Product ... 73-9PX-02-_-product
新蛋买的,3500左右价位,貌似就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i5-3210M  +NVIDIA GeForce GT 630M
内存小了点,才2g

硬盘想加个20g到60g左右的固态硬盘,等到货了拆开来看看,空间有没有。
有推荐的嘛?

网友A:
我来看楼主头像的,求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楼主头像的,求联系方式

台湾MM好像,忘记叫什么了,有兴趣可以 :以图搜图

网友:
看蛋蛋的评价,液晶屏有一定年代了,不知道效果怎样!可视角行不!我的10年的宏基,可视角很差!

网友B:
14寸的笔记本里面肯定没有再装一块硬盘的空间啊     要么把光驱拆了   要么就得把自带的硬盘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寸的笔记本里面肯定没有再装一块硬盘的空间啊     要么把光驱拆了   要么就得把自带的硬盘拆了 ...

有EXPRESS接口的硬盘,貌似叫Msata接口什么的。。。光驱拆了也无所谓,我觉得我本本上的光驱1年用不到2次。。。

网友:
现在比较倾昧12寸的

网友C:
楼主收到货没有,上来报告一下屏的视角怎么样?

网友D:
现在固态硬盘的性价比不高,还不如把资金画在容量上。
楼主有钱淫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固态硬盘的性价比不高,还不如把资金画在容量上。
楼主有钱淫阿

我都挑最便宜的买了,还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收到货没有,上来报告一下屏的视角怎么样?

刚收到,视角还可以吧,做工跟原来的华硕比起来差点。

网友:
镁光M4吧,我正在用128G的,过得去吧,不过最好都是用256G的,128G的装完win7及一些应用后就只剩下不到60G的,我还是把c:\users 搬到另一个机械硬盘上,要不剩下的空间更少了.

网友E:
本想买宏碁的,后来入手华硕。为此发了一个帖子。

Acer 笔记本的性价比如何?欢迎推荐,想买台自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4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想买宏碁的,后来入手华硕。为此发了一个帖子。

Acer 笔记本的性价比如何?欢迎推荐,想买台自用。

跟老的华硕比较了下,感觉做工是差点,不过价格是便宜很多啊
第三代架构的 i5  + 630M的显卡,
我用了个优惠券,3440元。

网友F:
我在用三星830的128G的,也不错,仓库盘320G,放在光驱位

网友G:
楼主,外壳手感如何,我也看中了这一款
但是不太喜欢宏基以前那种塑料外壳,质感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三星830的128G的,也不错,仓库盘320G,放在光驱位

我准备买个固态的装到光驱位,但看sata的接口貌似光驱跟硬盘的不一样,
另外固定有点麻烦,今天试拆下,没成功,只是吧光驱拿下,里面什么结构没看清楚。

你怎么固定的?接口直接能对插还是要转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外壳手感如何,我也看中了这一款
但是不太喜欢宏基以前那种塑料外壳,质感很差 ...

外壳手感不怎么好,工作用,不在意。
外壳合上不带锁,不怎么习惯

网友:
本本内装固态硬盘,光驱位装大容量机械硬盘,才是王道,反正光驱也用不了多常用

PS.有现成的本本光驱位硬盘盒,可以装在本本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个固态的装到光驱位,但看sata的接口貌似光驱跟硬盘的不一样,
另外固定有点麻烦,今天试拆下, ...

需要光驱位硬盘盒的,然后再买个光驱盒,把光驱做成usb光驱,然后固态放硬盘位,机械放光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光驱位硬盘盒的,然后再买个光驱盒,把光驱做成usb光驱,然后固态放硬盘位,机械放光驱位 ...

如果机械硬盘不移动还在原来位置,固态硬盘通过加装光驱位硬盘盒,放在光驱位不可以吗?sata接口应该都一样的吧。

我看光驱位只有一个螺丝固定,放机械硬盘不知道好不好,只把光驱换成固态硬盘变动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机械硬盘不移动还在原来位置,固态硬盘通过加装光驱位硬盘盒,放在光驱位不可以吗?sata接口应该都一 ...

一般是没问题的,应该都是sata3的接口~不排除有蛋疼的设计~推荐还是放在硬盘位,那是1号槽,默认第一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收到,视角还可以吧,做工跟原来的华硕比起来差点。

视角还是不太明确,视角范围大概有多少度啊.如果要看个电影,坐旁边的人看不见,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