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it引出的困惑

楼主(2012-08-25):
给位大侠,我估计我连个菜鸟都算不上,请问这两幅图中的程序运行结果为什么不同啊?
另外sbit的作用和typedefine 有什么区别,8051单片机读取引脚的值可以像a=P0^0的方法来获得吗?

网友A:
好像51单片机必须要用sbit定义某一个IO口后才能操作该一个口,不能直接用,要么用整个8个口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51单片机必须要用sbit定义某一个IO口后才能操作该一个口,不能直接用,要么用整个8个口 ...

谢谢您的回答,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51单片机必须要用sbit定义某一个IO口后才能操作该一个口,不能直接用,要么用整个8个口 ...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看那些书啊

网友A:
基本上是本教材都会讲到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第二个编译不会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第二个编译不会报错吗?

不报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报错啊!

我试了一下,直接报错

可以发你的C文件来看看吗?

想不通啊

网友C:
文件不报错,,有这么神奇

网友:
gi 不报错才怪呢,while语句直接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直接报错

可以发你的C文件来看看吗?

想不通啊

不好意思啊,明天给你,回宿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不报错,,有这么神奇

明天给你源文件看一下,我这没报错反正

网友D:
不明白右边代码
P0^7后面为什么加个;"分号"
然后再==号
不应该直接写while(P0^7==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右边代码
P0^7后面为什么加个;"分号"
然后再==号

这个的意思我才猜表示P0与0x07异或,然后判断是否为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意思我才猜表示P0与0x07异或,然后判断是否为零~~~

不对,P0^7
是指P0的第7个IO口,是有定义好的.在头文件里.
不是你想当然的异或.
有的头文件里面写成P0.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对,P0^7
是指P0的第7个IO口,是有定义好的.在头文件里.
不是你想当然的异或.

P0^7 不是只能在sbit定义的时候才可以用的吗?

而且头文件定义的是P0_7(或者是P0.7,这个我不大清楚),而不是P0^7

口说无凭,上一段代码看看,很明显,数据先从P1读到A,然后与0x01异或,然后判断结果是否为零
     3: void main()
     4: {
     5:
     6:     do{
     7:
     8:     }while(P1^1 == 1);
     9:
C:0x000F    E590     MOV      A,P1(0x90)
C:0x0011    6401     XRL      A,#0x01
C:0x0013    70FA     JNZ      main(C:000F)
    10:     while(1);
C:0x0015    80FE     SJMP     C:0015

/**************************/

修改了红字

**************

另外楼主的代码多了一个;应该会报错的~~~~~

网友E:
P0^7 不是只能在sbit定义的时候才可以用的吗?

why don't you read the f@#$king compiler manual?

specifically, the section titled "bit-addressable objects".

always read the f!@#%$king manual or you will forever be a retard.

网友:
引用 网友E:
why don't you read the f@#$king compiler manual?

specifically, the section titled "bit-addressabl ...

又见大师 跪烂

网友:
引用 网友E:
why don't you read the f@#$king compiler manual?

specifically, the section titled "bit-addressabl ...

谢谢大师指出,我去看了用户手册,我更正我的说法:

       在声明中,用sbit 声明新的变量可以访问 可位寻址目标 的位,即(可位寻址目标)^常数 表示指定位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y don't you read the f@#$king compiler manual?

specifically, the section titled "bit-addressabl ...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本教材都会讲到吧。。。

没有在教材上看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0^7 不是只能在sbit定义的时候才可以用的吗?

而且头文件定义的是P0_7(或者是P0.7,这个我不大清楚), ...

我重新测试了一下代码,可能原来我理解的也有问题。
下午上代码。

程序中如果有P1^1 ,编译器应该是理解成异或的。
但可以预先定义,如sbit PORT = P3^1;这样程序中直接使用PORT,编译器会识别出是判断IO电平的。
如果程序中使用P1^1 编译器仍然把它当作异或运算。

看来理解是对的,如下图,左右是有声明sbit PORT = P3^1;
右边没有声明.
注意:== 的优先级大于^的优先级.程序先做的 3== 1 不为真,所以汇编时,直接当判断P1 ^ 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重新测试了一下代码,可能原来我理解的也有问题。
下午上代码。

嗯嗯,看了cx51手册,用在声明,^应该表示指定位

在程序中,只可能是异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重新测试了一下代码,可能原来我理解的也有问题。
下午上代码。

恩,谢谢,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重新测试了一下代码,可能原来我理解的也有问题。
下午上代码。

我还真的忽略了优先级的问题

现在才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的忽略了优先级的问题

现在才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呵呵,共同进步!

网友:
怎么没看到main()函数,While括号里面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