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mega328飞控加GPS

楼主(2012-08-25):
       前几天经过努力,终于可以在PROmini(mega328)的板子上 加装 GPS 模块了,由于328的芯片只有一个串口,原版的程序串口已经被占用,直接通过串口连接GPS模块是不好用的。
现在有卖GPS转I2c的转接板,我在淘宝看一个转接板需要50多,转接板也是一块mega328,但是一块328才十几块钱。。。这样的亏坚决不吃!!
现在说说加GPS的好处,在飞控加上GPS之后,四轴就可以实现GPS的悬停,还可以实现返航回家功能,这两个功能很好的。你懂得。。

现在说说,如何修改代码,和加装GPS是如何实现的:
需要说明的是  我这种方法仅适用两种GPS模块
我以  U_blox  GPS为例   本人也推荐u_blox  因为它几乎是民用中 较上等的GPS  精度高达2.5m   搜星也挺快的

在config.h里修改:
#define GPS_SERIAL 0
#define GPS_BAUD   57600
#define GPS_DEFAULT_BAUD 9600

这么修改的原因是  U_blox的模块串口波特率为 9600, 然而飞控通信多用57600  所以要修改u_blox的波特率,在飞控每一次初始化时都需要先把飞控的波特率改为9600 使其能与 u_blox通信,再发送几条指令将u-blox的波特率改为57600, 这样飞控就能与 u-blox进行通信啦,u-blox发送数据的格式等会放到附件里,感兴趣的可以玩玩。

另外程序中还需要较多出 我不一一介绍,将程序放到附件里了,还需要说明的是  附件里有两个库  在编译程序的时候 需要将库添加到arduino开发环境的 库里面 之后再编译。
             ---------------------天之痕QQ912293097

网友A:
mwc飞控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飞控是吗

            是的

网友:
不错想法,虽然不玩儿这个...

网友:
之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2012-10-17):
MWC只需要改改config.h 中的相关代码就行了吧? 那姿态解算,控制算法在哪呢? 而且MWC代码似乎也不是C语言编写吧

网友:
他的刷新频率有多少啊?有没有10hz?

网友(2012-11-26):
是直接接到MWC飞控串口上的么?

网友(2013-03-26):
最后是怎么加的呢?转成i2c了吗?还是用普通口作为串口了?这样是不是不太稳定啊?

网友:
楼主的转接板固件在那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