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友晶SD卡SD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2-08-26):
    友晶的DE系列开发板,好奇怪啊。从DE1、DE2、DE2-70,接口都是四线的,给的历程也是SD卡1 bit模式。等到DE2-115之后,硬件电路就改了,可以实现SD卡SD 4bit模式,但是给出的历程依然是1bit的SD模式。1bitSD模式和SPI速度差不多。
   (1)首先为什么他不用SPI模式,而是模拟IO端口的形式对SD卡进行操作。是不是SOPC里面的SPI IP核有速度的限制,要不他干嘛有现成的lP核不用。
   (2)还有一点疑问的就是,我们的液晶电视,插上SD卡可以看高清影片。那个对SD卡的电影读取不会也是用SPI的模式吧。是不是商家开发商品时用的是4 bits的SD卡模式?
   (3)SD卡4线模式,网上资料很少,网上有人说用SD卡4 bits模式,需要进行crc校验。速度比起来SPI模式没有明显的提升。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手机不论是读卡或者是写卡,都用的事SPI模式。但是手机的速度快啊,自己写的程序速度赶不上手机对卡的读写速度。既然都是SPI,速度怎么会相差那么多啊。
   有哪位高人开发过SD卡4bits模式的人,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既然是FPGA,还会产生“crc校验”带来的性能损失?
你不会是用软核来计算CR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FPGA,还会产生“crc校验”带来的性能损失?
你不会是用软核来计算CRC吧? ...

我还没做呢,只是在网上搜了一下。如果自己不编写硬件IP核,上NIOS的话,肯定是用NIOS来计算CRC。肯定会带来性能损失。fpga去读取SD卡,真是感觉没有发挥fpga的优势。但是要是编写一个基于avalon的sd卡IP核,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网友:
SPI比较慢,可以不用计算CRC。
或可以把SPI的IP增强一下让传输过程中就计算CRC。

如果是SDIO,因时序比较麻烦,所以只能是硬件CRC了。

网友:
其实它用的1线的就是SPI的。SPI可以跑到33M,因此是可以达到4MB速度的,只不过板子调的低。

网友B:
一般有硬體 4bit SDIO 及 軟體 4bit SDIO 模式,但是速度很慢,軟體跑 4bit SDIO 最慢

硬體跑 4bit SDIO 很浪費資源, 因為要使用CRC7 CRC16 dcfifo...等等資源

ALTERA 內部提供的SPI 無法運行中提高 clk 速度,所以必須自己設計 SPI 界面硬體.
所以 DEx 都使用 IO 方式,雖然速度更慘,但是比較試合新手學習.

所以要自己設計的sd_SPI,因為 SD 協定完成後必須提高 CLK 速度,某些情況還可以自行降速,取得 SD 卡實際運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硬體 4bit SDIO 及 軟體 4bit SDIO 模式,但是速度很慢,軟體跑 4bit SDIO 最慢

硬體跑 4bit SDIO 很 ...

哦,这样子啊,我就觉得altera给的那个spi速度不行,上次电赛时,用的就是altera的spi传图像,那个慢啊。有时间搞一个硬件spi试试。谢谢。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sd卡, 看那个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看得晕头转向的. 想问一下那个spi的时钟速度是怎么设.文档里面说一开始使用400k, 然后传输的时候可以用25m,这要怎么变频率,要在什么时候变.直接改一下那个spiclk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sd卡, 看那个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看得晕头转向的. 想问一下那个spi的时钟 ...

SD_SPI 要自己使用Verilog 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sd卡, 看那个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看得晕头转向的. 想问一下那个spi的时钟 ...

那个参数,可以调节的。当时我们一点一点调,从sdram读出数据,然后发出去,好像最多10M,再往后,速度就不提升了。而且10M左右的速度,还出现丢数据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参数,可以调节的。当时我们一点一点调,从sdram读出数据,然后发出去,好像最多10M,再往后,速度就 ...

你们是在哪里改的,是不是要改一些寄存器,还是直接改那spi的时钟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在哪里改的,是不是要改一些寄存器,还是直接改那spi的时钟线就行了. ...

我用的直接是sopc里面的自带IP核,参数可以直接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直接是sopc里面的自带IP核,参数可以直接改的。

印象中無法運行 NIOS II 時,修改速度...所以都是自己設計的

网友C:
我没有用处理器核的, 用的时Xilinx的芯片,还没开始写代码, 一直在看那个手册和网上的资料, 卡在了时钟这里, 手册上说发送cmd0的时候用的是400k的,又说传输数据的时候时钟可以更快,但我看不出在什么时候改变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处理器核的, 用的时Xilinx的芯片,还没开始写代码, 一直在看那个手册和网上的资料, 卡在了时钟这里, ...

xilinx的片子没接触过,不过想想也很蛋疼啊,用altera的IP核,虽然现在省事了,但是它不通用,换个xilinx的片子,就傻眼了。如果开发产品用他的核,不赚钱还好,赚了钱指不定还要个知识产权费什么的。看来自己写,少调用模块才是王道啊。
不过altera大学计划很牛啊,学校清一色的altera,用xilinx很少,但是现在市场还是xilinx占的比较多啊。

网友C:
xilinx也有大学计划,用核的话,opencores上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硬體 4bit SDIO 及 軟體 4bit SDIO 模式,但是速度很慢,軟體跑 4bit SDIO 最慢

硬體跑 4bit SDIO 很 ...

我做了SD卡设计。资源是600逻辑单元。你不要那么多校验,你发送数据校验,回来数据不要那么多校验。
正常SD卡的版本的SD模式有区别的。正常SD速度是25M*4BIT 所以速度是12M字节每秒。
当然有HSD速度模式,需要SD卡版本支持。
我暂时还没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sd卡, 看那个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看得晕头转向的. 想问一下那个spi的时钟 ...

直接切换时钟就可以了。
开始那个频率是为了让sd卡初始化用的。其实你用25M速度也没事的。sd卡也不知道你到底多少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xilinx也有大学计划,用核的话,opencores上有嘛

一来就opencores。 哎。。。。。

网友D:
我自己做的SD卡的操作,下面是附件。CRC7查表做的。自己不会做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的SD卡的操作,下面是附件。CRC7查表做的。自己不会做算法。

謝謝
請問是否能轉 NIOS II 運行?(sopc原件)

网友E:
LZ有没做过音频芯片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没做过音频芯片解码

主攻图像处理方向的,音频哪方面没怎么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opencores上那个sd卡控制器的IP核,它只支持SD4位模式!请问你看过那个ip核么?如果调用了那个ip核, ...

wishbone 总线,没有用过。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bone 总线,没有用过。不清楚。

我也觉的友晶从 DE1 DE2 都是2线读写 SD 卡,但是 DE2-115 就变成 4 线读写 SD 卡
可是 DE2-115 却又删除 SSRAM?改 SRAM 了
但是 高级的 DE4 都是使用 S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的友晶从 DE1 DE2 都是2线读写 SD 卡,但是 DE2-115 就变成 4 线读写 SD 卡
可是 DE2-115 却又删除  ...

什么时候把sdram换成ddr或者ddr2那就好了,改sram性能提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把sdram换成ddr或者ddr2那就好了,改sram性能提高不大。

如果改增加 DDR2 最好建议改市售 PC DDR2或 DDR3
可惜Cyclone 跑不动...等级高的又贵没有厂商敢用

4bit SD 好像没有 nios ii 的驱动范例,不知道有谁会使用,opencode 我也下载过可惜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增加 DDR2 最好建议改市售 PC DDR2或 DDR3
可惜Cyclone 跑不动...等级高的又贵没有厂商敢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A%A8%E7%94%BB,这个帖子里人家用fpga读sd卡里的动画,用的漂亮啊,可惜没开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55674&highlight=%E5%8A%A8%E7%94%BB,这个帖子 ...

这个播放很早就有了 stm32 avi source code ,只不过DE2 sd 不知道他使用 2 线是怎么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播放很早就有了 stm32 avi source code ,只不过DE2 sd 不知道他使用 2 线是怎么读的. ...

不过人家可是用fpga来整出来的。按说东西都是相通的,从stm32应该可以移植到nios上。不过没那精力了。

网友(2014-07-23):
感谢20楼“sadlife1000” 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