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没事做,造了个雕刻机。

楼主(2012-08-26):
视频在三楼。机器是设计用来弄PCB的,最初设计用铝板做,但是太贵了,也不太方便加工搭配,就用工业铝型材了。丝杆用的不锈钢的普通丝杆,5MM直径,搭配尼龙螺母,光轴用的10MM的,搭配直线滚珠轴承。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L298N,驱动代码自己写的,G代码解释器自己写的,USB通信自己写的,PC上位机自己写的,目前还只能处理雕PCB用到的有限几条G代码。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做完了。主轴电机是瓶颈,振动太大,功率也不够,只能玩玩PCB、PVC之类的。顺便求教雕PVC和PCB选用什么铣刀比较好,目前都是用的玉米铣刀,因为最初只买了玉米铣刀。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ODczMTc2.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ODczMTc2.html

网友A:
这种结构貌似精度不大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貌似精度不大好啊~

只打算用来弄PCB之类,所以很多加固的部件就没装上去了。机身强度还是能够满足应用要求。主轴电机固定得,确实很脆弱。尼龙用了双螺母,但是预紧不是很强,所以在主轴电机XY方向受力大了的话,能看出回差。

网友B:
开一个给新手的帖子,介绍一下在实际使用中的雕刻刀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056-1-1.html

网友C:
楼主,你底盘上和z轴上的丝杆固定和连接电机都是怎么安装的
快拍点清晰照让我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一个给新手的帖子,介绍一下在实际使用中的雕刻刀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056-1-1.html

多谢!以前扫贴居然没发现。。V刀有学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底盘上和z轴上的丝杆固定和连接电机都是怎么安装的
快拍点清晰照让我学学..^)^ ...

不好意思,翻了翻,居然没照那个位置的细节图,机器已经于今早寄出去了,我只能做一下文字描述了:丝杆的固定是使用两个M5的螺母夹紧一个内5外10的深沟球轴承,然后由10MM的光轴支架夹紧轴承,这样一端就固定了。两端都是这样的。连接电机使用的是铝的弹性联轴器。那种交叉线的,不是螺旋的,螺旋没用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求懂的人指导。

网友D:
42的步进电机?够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翻了翻,居然没照那个位置的细节图,机器已经于今早寄出去了,我只能做一下文字描述了:丝杆的 ...

了解啦。。。挺巧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的步进电机?够力吗?

丝杆是0.8螺距的,电压12V,电机非常够。就是速度慢了点,没用细分驱动器的后果就是这样。只做了2细分。

网友E:
楼主是机械设计的?动手能力很强啊,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以前扫贴居然没发现。。V刀有学名么?

应该没有,不过淘宝搜“雕刻机 V刀”,能找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机械设计的?动手能力很强啊,厉害的~

不才是学计算机的……

网友F:
楼主的PC上位机的界面怎么不用中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PC上位机的界面怎么不用中文呢?

因为懒得切换输入法,所以写程序很少用中文。

网友G:
楼组,你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写的?通讯是串口还是并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组,你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写的?通讯是串口还是并口啊?

VS2008 MFC,USB通信。

网友:
楼组的东西对于初学者还是很给力的,希望多多分享下经验。

网友:
前途无量啊!

网友H:
请问楼主,你的尼龙双螺母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是用标准件制作的还是定制的?

网友:
现在的学生真彪悍,自己深感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你的尼龙双螺母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是用标准件制作的还是定制的? ...

就是两个螺母,M5的尼龙螺母,拧在丝杆上,靠在一起,稍微受一点力。本来想做成带弹簧的双螺母预紧结构,但是太复杂,就放弃了,就这样两个螺母顶在一起,回差就比单个螺母要小很多很多了。

网友I:
PCB能画最小间隔是多少。

网友J:
现在都是通才呀,上下位机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I:
PCB能画最小间隔是多少。

哎,初号机已经寄出去了,那边也测不了,得等过段时间造出零号机才能测试具体参数了。

网友:
NB,所有东西从上到下全部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都是通才呀,上下位机通吃。

自己D就这样,比较有乐趣和挑战,实战搞研发这样当然是不行的,呵呵。

网友K:
机电一体化的强人。。。。等有时间了,我也DIY一个试试看

网友:
机子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L: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ODczMTc2.html

楼主确实是个全才了。佩服。真心希望你的方案设计能够走下去。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发的依然号召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机电一体化的强人。。。。等有时间了,我也DIY一个试试看

你数控系统设计能力应该挺棒吧。

网友M:
看你的雕刻 机做的不错,能给我发份资料 吗??你的QQ??我QQ627750498,谢谢

网友N:
暑假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的雕刻 机做的不错,能给我发份资料 吗??你的QQ??我QQ627750498,谢谢

目前只有比较粗糙的solidworks设计图能给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暑假真好

最后一个暑假了,现在已经开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确实是个全才了。佩服。真心希望你的方案设计能够走下去。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发的依然号召的帖子。 ...

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商业运转它,我就交给运作的人。如果最终不商业运作,就开源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商业运转它,我就交给运作的人。如果最终不商业运作,就开源之。 ...

其实你不能这么片面的认为的!不能商业运作才开源!通俗的说不能挣钱才准备开源!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设计师估计混不下去了!才会分享开源给大家!就像阿莫老大说的那样!开源并不等于低质,而是恰恰相反!我发表的那个帖子的目的就是呼吁我们广大网友自发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去做好这个属于我们这些爱好者自己USB CNC系统,我相信和我一样需求这个系统的网友不计其数!只是暂时我们没有更好的走到一块去!我的帖子发出去,褒贬不一!更多的是不被理解,甚至误解!
开源并不代表开发者没有利益可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你不能这么片面的认为的!不能商业运作才开源!通俗的说不能挣钱才准备开源!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 ...

哎,这个问题不好争,论坛里的人大家都清楚的,尤其是软件为核心的东西在目前国情下随意开源的后果。我回你帖子就知道要引出这么个话题。能够健康发展的开源项目都是需要一系列的前提的,目前,哎,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让一个开源项目健康发展下去。如果你有什么分析彻底的高见,我是很愿意听听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哎,这个问题不好争,论坛里的人大家都清楚的,尤其是软件为核心的东西在目前国情下随意开源的后果。我回 ...

看着楼主的架子设计 简单,好做....成本 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着楼主的架子设计 简单,好做....成本 能说一下吗

工业铝型材以及机架紧固件,四百左右吧,不含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你的雕刻 机做的不错,能给我发份资料 吗??你的QQ??我QQ627750498,谢谢

好了,把附件传上来了。

网友:
好吧,支持支持,强人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好了,把附件传上来了。

请问铝型材如何加工的?自己切割还是拿到外面做,如果在外面做如何保证精度、垂直度?现在想做点东西,很为机加工发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铝型材如何加工的?自己切割还是拿到外面做,如果在外面做如何保证精度、垂直度?现在想做点东西,很 ...

是在淘宝的一个店的,直接告诉他尺寸,他就切好给我。他们说是拿加工中心加工的,精度能在0.1MM,我也没仔细量,但是目测还是比较精确的。

网友:
牛人一个,机械+电子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在淘宝的一个店的,直接告诉他尺寸,他就切好给我。他们说是拿加工中心加工的,精度能在0.1MM,我也没 ...

多谢,求淘宝店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多谢,求淘宝店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217016737
这家店的。其实都可以切割,你问他能切到什么精度就行了。我是直接找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