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姿态结算中,求得四元数后,如何使用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2-08-26):
如题,

使用龙格库塔法更新四元数,接着要使用巴尔曼滤波器将它滤波。

但以前只接触过单变量的卡尔曼,这次是四个变量,

请知道的坛友指教下原理和公式~~~

这是更新四元数的后半部分程序: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inv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这是单变量的卡尔曼滤波器:
float KalmanGain;//  卡尔曼增益
float EstimateCovariance;//估计协方差
float MeasureCovariance;//测量协方差
float EstimateValue;//估计值

void KalmanFilterInit(void)
{
        EstimateValue = 0;
        EstimateCovariance = 1;
        MeasureCovariance = 2;
}

float KalmanFilter(float Measure)
{
        //计算卡尔曼增益
        KalmanGain=EstimateCovariance*sqrt(1/(EstimateCovariance*EstimateCovariance+MeasureCovariance*MeasureCovariance));

        //计算本次滤波估计值
        EstimateValue=EstimateValue+KalmanGain * (Measure-EstimateValue);

        //更新估计协方差
        EstimateCovariance=sqrt(1-KalmanGain) * EstimateCovariance;

        //更新测量方差
        MeasureCovariance=sqrt(1-KalmanGain) * MeasureCovariance;

        //返回估计值
        return EstimateValue;
}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不过单变量要都变成矩阵。

网友:
完整代码发下。

网友(2012-11-28):
怎么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2013-05-07):
单变量的卡尔曼滤波器

网友A:
我觉得要是单变量卡尔曼用起来的话,先把加速度做卡尔曼(我现在用的是20次滑动平均),在传入四元素里面融合,应该会有不少的提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是单变量卡尔曼用起来的话,先把加速度做卡尔曼(我现在用的是20次滑动平均),在传入四元素里面融 ...

不要把卡尔曼和普通滤波混淆了。你对加速度做的只是个平均滤波,那可算不上卡尔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卡尔曼和普通滤波混淆了。你对加速度做的只是个平均滤波,那可算不上卡尔曼。 ...

是的,我说的是代替。单变量卡尔曼只能滤波不能融合。

网友(2013-09-01):
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我呀做到四元数了 ,但是不知道下面该怎么滤波了。。

网友C(2013-12-20):
楼主 ,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程序中的协方差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2014-02-19):
正在入门卡尔曼

网友:
期待大神回答,楼主有个问题,对四元数做卡尔曼滤波之后呢,然后还原成陀螺仪的角速度,然后积分或者融合求姿态,然后用PID控制?

网友D(2014-11-07):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程序中的协方差是怎么确定的啊

过去快一年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最近想做四元数的卡尔曼滤波,但 系统过程的协方差Q  和 测量过程的协方差R 不知道如何确定,求指教!四元数是4X1的矩阵,不知道这协方差怎么弄!!!

网友(2014-12-08):
我认为你要用欧拉角来理解四元数。这样子其实是一个空间的向量+转角两个变量。

网友(2015-05-16):
引用 网友D:
过去快一年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最近想做四元数的卡尔曼滤波,但 系统过程的协方差Q  和 测量 ...

想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在弄四元数的卡尔曼,但不清楚应该怎么确定系统过程的协方差Q 和测量过程的协方差R ,能解答一下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