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示波器 和 万用表 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2-08-26):
具体是这样的,二极管接上拉电阻,单片机给 低电平,灯亮。

      我用 万用表测单片机 管脚,可以正确反映高低电平变化;但当用示波器时,一直为高电平。请教下大家,这个咋回事。

示波器 已使用 DC 模式

网友A:
触发设置好了没?触发电平多高?用的什么触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设置好了没?触发电平多高?用的什么触发模式?

用的是 自动触发、触发电平1.0V.

网友B:
"一直为高电平"是指示波器上看到的是高电平,但是IO口是低电平LED灯能亮?
还是说单片机不工作了,一直输出高电平,LED不亮?

网友:
这是小问题。遇到问题你需要一步一步来分析确认。比如你的示波器是否已设置好。测试已知的电平是否正确。扫描速度是适合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为高电平"是指示波器上看到的是高电平,但是IO口是低电平LED灯能亮?
还是说单片机不工作了,一直输出 ...

示波器 测得是高电平,即使灯亮了(即管脚为低电平),示波器测的依然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 测得是高电平,即使灯亮了(即管脚为低电平),示波器测的依然为高电平 ...

这样啊,那就是示波器没测对了,在用万用表测试时,把示波器的地线夹接万用表黑表笔,示波器的探头接万用表红表笔,这样试试。
不行的话,示波器地线夹接单片机的GND,示波口器的探头分别测量GND和VCC,看波形是否有变化。
楼主确认示波器和探头没坏?测量的位置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就是示波器没测对了,在用万用表测试时,把示波器的地线夹接万用表黑表笔,示波器的探头接万用 ...

原因找到了,是由于管脚太密,硬件的线遮挡 导致我 测错了管脚。

      谢谢各位了....

    顺便说说,你头像 咋和我qq的一模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