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分析器 PID 积分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这几天看了一下PID算法,其中里面说I积分是误差的累积求和, 请教这个误差应该是有负的吧  比如超调后误差累积和加这个负的误差,以减少影响 ,是这样吗,请高手分析解惑下,小弟谢了

网友:
误差是有符号数

网友A:
积分项是消除静差的(相对于误差是角度不是角速度的时候),比如你想要的俯仰角是0°,但是由于配平等原因飞机的俯仰角总是10°,当P项把它调到0°的时候由于这时候误差项为0,它又会偏到10°。这时候积分项就起作用了,它会一直积到俯仰角误差为0的时候(此时俯仰角为0°),这样就消除了其他原因造成的10°的静差了。如果出现你的所说的超调,积分项加上负的误差还是正的话,就会继续超调,这时候就需要P和D来控制减小超调防止控制律的发散,所以I项(积分项)是比较容易造成超调的,一般都比较小。OS4的飞控在高度保持上貌似就用到了PD,没有用I。

网友(2014-04-19):
引用 网友A:
积分项是消除静差的(相对于误差是角度不是角速度的时候),比如你想要的俯仰角是0°,但是由于配平等原因 ...

兄台 你好 不知道你遇到这中情怎么处理的,如果调试俯仰由于摩擦和配平的原因  速度10deg/s 调试P 参数的时候 小了电机有的地就卡死了 碰下又可以转 大了能明显感觉到震动,速度超调了 有反拉处理 ,这种情况下 P值怎么调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