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PIN脚 FFC连接器要怎么焊接啊?已经报废很多。。。

楼主(2012-08-26):
如上图,一开始以为很简单,凭我多年的焊接技术,从来不用松香和助焊剂。

但一开始焊接就发现难了,锡粘到后排的间隔就刮不下来了,无论怎么刮!最后我还把焊盘刮断了 板子直接报废了。。。

这小小的 FFC连接器,0.5间距的,我开始刮目相看了!!

到底要怎么焊呢?请大侠出出招啊!

网友A:
我是这样焊的,先在焊盘上挂上一层焊锡,要搞均匀,涂小量焊油,再把FFC压上去,用抹干净的辣鸡头在焊盘边缘加热焊接。拖焊很容易搞烂FFC。
这种焊法FFC不是紧贴PCB,做样可以,出货就不妥了。

网友:
LS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试试

楼主:
一开始我就象焊IC一样,堆锡,拖锡,到最后一看,完了,锡是拖不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焊的,先在焊盘上挂上一层焊锡,要搞均匀,涂小量焊油,再把FFC压上去,用抹干净的辣鸡头在焊盘边 ...

辣鸡头  大侠 这是何物?

网友:
锡拖不下来,可以加松香或其它助焊剂

楼主:
谢谢LS。

很多年没有用松香或助焊剂了,现在临时找不到,去电子市场较远下次买块松香把剩下的板子修好。

网友:
拖焊是不可行的。用神器吸锡带,谁用谁知道。

网友:
也不是不能拖焊,只不过需要点技巧,
普通芯片是管状的管脚,而这种是片状的,所以焊锡没那么容易流动
所以要从上面拖,并且要用焊锡拖焊锡
可以的话,把焊盘设计的长点宽点,会更适合手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辣鸡头  大侠 这是何物?

电烙铁喽...我们广东这样称呼的

网友:
把锡烫化了磕下来

网友:
先在焊盘上面上一遍锡,然后对准位置,烙铁嘴上面的锡用海绵擦干净,用光亮的烙铁嘴,靠近插座的引脚好焊盘之间,用点点力压一下,焊锡就很好的熔接了,我这边返修生产中连焊的FPC 都这么弄,1%以下的报废率。另外,温度要掌握好,热风枪吹下来的时候温度不可以超过265,这是FPC的极限温度,超过后绝对坏,还有FPC引脚神马拖延,吸锡带,都是浮云,焊盘上有点锡就可以了,千万记住,烙铁嘴上面不要有锡,要洗赶紧,保持烙铁嘴光亮,这一点的温度掌握好,后面都不难的。

网友:
我最多焊过60PIN,0.5mm PITCH的连接器。我的做法有两种。
一、要阻焊剂,如松香。先把连接器两端固定到板子上,然后均匀在引脚上适量焊锡,接着加松香拖焊,每弄一次就敲下烙铁,再拖焊,直至完成。
二、先把连接器两端固定到板子上,然后在引脚堆锡,融化后板子对桌面敲,利用惯性把焊锡甩掉。不过这种方法不适合引脚多的连接器。

网友:
吸吸带是什神?我一般拿点铜线剥开了沾点儿松香搞难焊的器件。

网友:
支持
吸锡带和多股线
吸锡带有些贵
多股线便宜又好用,焊芯片什么的最好了
但是要注意一点,有的芯片很脆弱,操作不好可能把引脚拉下来

网友:
很好焊的。先全部抹上焊锡,然后用松香把引脚分开。

网友(2015-08-20):
看到的有点晚了,还好我焊坏好几个后领会了2楼~

网友:
我都是上松香水。浓的。

网友:
1 上助焊剂
2 两边和中间上锡固定
3 拖焊完成。(注意温度)

网友:
推荐BGA焊油,效果甩松香N条街,而且焊完基本上不用清理,松香焊完就是一坨屎……

网友:
焊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