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可不可以一直插在笔记本上面?

楼主(2012-08-26):
看过一些人手机插着充电器在打电话、听歌、上网、玩游戏,发现电池很不耐用。遂有此疑问。

网友A:
没问题的,损耗不了多少的,我的笔记本用了2年了,天天插着交流电,电池检测显示损耗为0。实际感觉容量应该是全新时的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损耗不了多少的,我的笔记本用了2年了,天天插着交流电,电池检测显示损耗为0。实际感觉容量应该 ...

了解,谢谢!

网友B:
秋枫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秋枫请看:

我用华硕X84,没有这个菜单。笔记本很少移动,不知在哪里设置充电阀值。

网友:
先show一下我的电池维护:

这是公司给配的笔记本,电池一直放在笔记本上面的,还没有出过差,所以也一直是接着市电在用。
容量损耗0.0%就不截图了,我自己的T410是2010年10月份买的,用了两年了,电池损耗也是0.0%,周期计数还不到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华硕X84,没有这个菜单。笔记本很少移动,不知在哪里设置充电阀值。 ...

简单搜了下,没有搜到华硕的本子如何设置,不过搜到了这个以及这个,看来你得联系华硕了。

楼主:
就一直插着充电器使用。

网友:
本本电池没拿出来,怕万一停电了影响工作,这样用了4年了

实际意外停电没超过10次。。。

网友C:
东西就是用的,没必要太在意。这应该是产品设计者考虑的问题,笔记本里的充电电路应该不会像地摊上的充电器那么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就是用的,没必要太在意。这应该是产品设计者考虑的问题,笔记本里的充电电路应该不会像地摊上的充电器 ...

后来想想也是

网友(2012-09-30):
手机与笔记本的电源管理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经常 一直插着,也没见怎么,设计时应该考虑的

网友:
联想(IBM)的电源管理软件的帮助里就有详细的说明,跟4楼的一样,联想的英文网站上也有如何有效的延迟电池寿命的说明,如果把笔记本当台式机用一直插着电源,将充电阀值上下限都调低,上下限相差4%以上,比如上70%,下65%。如果经常使用电池,但大部分时间插着电源,建议设置上90%,下85%,这样当你需要使用电池的时候90%电池电量足以应付一般需要,不至于遇到尴尬的情况并且需要充满电也不需要等太久。如果你一直都在使用电池,那么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吧。需要注意,每3个月需将上限调到100%进行一次完全充电,充满后再调回来。
总结起来就是经常插着电源的时候不要老让电池充满电,如果有第二块电池,需将电量消耗到40-50%再存放在阴凉避光地方。
其他笔记本应该可以参考。第一句就说得很好:使用笔记本电池时你可以选择是让它工作时间更长,或者选择让它寿命更长,以现在的笔记本电池技术,你无法同时实现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的,直至其寿命结束不得不更换新电池,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物尽其用。

http://forums.lenovo.com/t5/Welc ... ry-life/ta-p/244800

A ThinkPad battery can be set up for maximum runtime (hours), or for maximum lifespan before it must be replaced (years). The choice is yours, but with today's battery technologies, you can't have both at the same time.

Whichever optimization you choose, the limitations of today's batteries technologies also mean that they are consumables, i.e. your ThinkPad will last longer than its battery!

Optimizing for runtime (hours)

The normal default Lenovo Power Manager Battery Maintenance setting keeps your battery fully charged.  It starts charging when the battery drops below 96%, and stops at 100%. Runtime on battery then depends on the Power Plan settings you choose.

There are several predefined Power Plans which you can tweak to your needs, or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For the best runtimes, start with the Maximum Battery Life Power Plan.

Optimizing for lifespan (years)

The main enemies of battery longevity are age, the number of charge cycles, amount of time at full charge, and high temperature.

For maximum lifespan if you rarely use the battery, set Custom charge thresholds to start charging at 40% capacity and stop at 50%, and keep the ThinkPad cool. The thresholds can be adjusted in the Battery Maintenance settings of the Lenovo Power Manager.

If you do use your battery somewhat frequently, set the start threshold at say 85% and stop at 90%. This will still give a good lifespan benefit over keeping it charged to 100%.

The simplest way to optimize for battery lifespan is to select Automatic in the Power Manager Battery Maintenance settings, and let it manage your battery charge thresholds for you.

网友(2013-05-09):
电池的使用还有这么一说啊,
out了,

网友:
电池的使用寿命好像跟电池的充电次数有关吧。我认为一般情况下不要交流充电,等低于某一值时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