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源码,改进版V2

楼主(2012-08-26):
从第一版的400K改为500K,空载时测试有500K,带负载测得380K左右,不知原因
用定时器T2刷新数码管
加了看门狗
加了放下烙铁10分钟温度自动设置为150度,30分钟后温度设置为0,空载时测试正常,带负载后失效,检查记数一段时间后就被清零了,不知原因,干预???
第一次启动默认温度200,按*键设置温度,上下键改变温度,再按*键盘保存

源码写进板子测试正常发热,从0升到350度要30秒,没有传说中的10秒。。可能是程序问题

嗯,该源码仿真出错。。。不知为何

说起来问题还不少,呵呵

献给对高频焊台感兴趣的朋友

网友:
先收藏了,现在在仿白光烙铁:)以后进军高频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
不会吧,我的不接显示16,17秒左右化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的不接显示16,17秒左右化锡。

化锡和到350度不一样,200度左右就可以化锡了,16,17秒到200度就可以化锡,30秒才到350度

网友:
这个要定

网友B:
这个用的IO和贴出来的板子是一样的吗,

网友:
很好的软件,收藏了
不一定非要做焊台,这个用处太多了
先谢谢楼主,做其他的,不一定温度非要求的他精确,收了

网友B:
我有写好的片子。能想办法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的IO和贴出来的板子是一样的吗,

这个是根据成品重新写的,我的焊台M8软件被我不小心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写好的片子。能想办法弄出来吗?

有多余的片子吗,取程序要破解才行,个人没必要破解, 我是想替换我原有的片子

网友:
片子还有剩余,要二十吧。记不大清了

网友B:
有剩余写好资料的片子,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剩余写好资料的片子,需要吗?

谢谢了,不需要了

网友B:
楼主的代码有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代码有更新吗?

没更新.

网友:
正准备仿造,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C:
这个可以有的!
我买的那个CK203H可以考虑重写程序,正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的!
我买的那个CK203H可以考虑重写程序,正好研究一下!

一样的主控板

网友D:
在我的机试了,冒似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我的机试了,冒似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主控板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2-10-23):
要求不高,能有基本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12):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2013-12-14):
顶一下,不过弱弱地问一句,高频焊台的好处是什么???和一般的恒温烙铁台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2014-01-31):
正在写啊,第一版的确仿真报错。好像堆栈溢出之类的。

网友:
高频焊台的好处是回温快,效率高。

网友(2014-03-21):
我看了这代码里面没有PID啊 温控精度有多少不敢恭维啊

网友(2014-08-13):
终于找到自己账号的密码了; 才能用于回复,不知道楼主是否有再更新过软件,软件中有没有做冷端补偿。

网友(2014-12-01):
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吗?

网友:
借鉴下,看看思路

网友(2021-01-23):
电烙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