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简单程序的TEST BENCH怎么写?

楼主(2012-08-26):
**功能描述:   led灯闪烁实验
********************************************************************/

module led_twinkle(led,clk);// 模块名及端口参数
        output [7:0] led;
        input clk;
        reg[7:0] led;// 输出端口定义为寄存器型
        reg[24:0] counter;  // 中间变量counter定义为寄存器型

        always@(posedge clk)//在时钟负延跳变
                begin // 顺序语句,到end止
                        counter<=counter+1;  //<=与 =区别
                    //if(counter==25'b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 //判别counter中的数值为25000000时
                    if(counter==25'd25000000)//    写法:counter==8'd25000000 是错误的,位宽是25,不是8,位宽表示最终表示的二进制位宽.

                                begin
                                        led<=~led;// led[0]-led[7]反转一次
                                         counter<=0;//重新计数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谁能帮一下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