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创/奇美 7寸LCD EJ070NA-01J CABC模式如何使用?

楼主(2012-08-26):
各位好,最近我们老师手里有个项目需要用到一款LCD,我们最后选定了 群创/奇美 7寸LCD EJ070NA-01J 这款。阅读数据手册的时候我有两个地方不明白。

1、PIN36 CABCEN0 、PIN37 CABCEN1 模式如何使? 我通过搜索,知道这个是根据LCD显示的内容来调节LCD背光亮度的。但是数据手册上我没有发现用来调节LCD背光亮度的管教ADJ/PWM。刚开始我以为可以使用PIN27 DIMO (Backlight CABC controller signal output) 作为LED的正极,来调节LCD的背光亮度,但是这个我觉得这样没道理。  PIN36 PIN37我认为是两个模式控制信号,由Host通过GPIO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请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请问这款液晶屏如何实现背光亮度的控制,需要在外部添加一个CABC控制芯片吗?   (我现在在网上搜过,但是总感觉用的关键词不对,哪位可以提供一些查找方向?)

2、PIN33 PIN34这两个管教是用来控制液晶屏扫描方向的管教。请问这两个管教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是用来做图片显示特效的吗?

楼主:
刚刚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5%8A%A8%E6%9D%BF  ;看到10楼提供的电路图,请问LED的背光是不是应该使用外部添加一个驱动IC来控制背光的亮度?

楼主:
请有经验的大侠给点建议,我是初学者,基础可以说是0 。现在理解的东西大部分是从网上搜出来,真心需要各位的帮助。

楼主:
哎呀,真是……

网友:
我用的4.3寸和7寸屏都是不带背光控制的,需要外接PWM背光控制芯片完成,我使用AT1312AX控制背光,当然你也可以用PWM配合MOS管来驱动背光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选用正常扫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选用正常扫描即可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个类似的屏幕,正在研究。
你的有进展吗,希望有经验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类似的屏幕,正在研究。
你的有进展吗,希望有经验介绍一下。

我们又改回原先的方案,不用这个液晶屏了。不过楼上的那位keshipt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用一个LED驱动芯片调节LCD背光,那个扫描方式你要是拿不准的话设计用0欧电阻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