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540变频器只能调节到0-50hz,上线设置的130,基底设...

楼主(2012-08-26):
三菱FR-A540-1.5变频器只能调节到0-50hz,上线设置的130HZ,基底设置50HZ,最低设置0HZ,怎么办?电位器是1K的,安说明书来的,电位器话到底也只有50hz,即使基底频率设置城100,也只能调节到50hz,电位器接的变频器5v输出,即使接10v也只能调节到50hz。。。请有经验的解下惑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你拖什么电机。我用A700系列做过实验,可以输出高于工频  要不你先清一下参数吧(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对照手册写入参数。再试试看。

网友A:
903设置不对

网友:
你看一下PR38的设置。是调整模拟量对应频率的。

楼主:
这果然高手多。。。。发了几个论坛都胡说一通。。。。。。。我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设置不对

903是什么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果然高手多。。。。发了几个论坛都胡说一通。。。。。。。我去试下。。。 ...

对照手册看吧

网友:
调参数903,频率设定电压增益。出厂值是5V,50Hz.

楼主:
啊搞起了 这个参数真不好调节  。。。。。。。。。谢谢各位

网友:
三菱的设置是有点麻烦,但手册写得还是比较祥细的!

网友:
a500说明书 58页

网友:
a500说明书 58页
我的经验是 拿到一台旧变频器 先回复出厂设置 然后 用哪个调那个。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