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为红外模块程序,出现syntax error near "sfr",该怎么办

楼主(2012-08-26):
  /********************************************************************
*                                                                  *
*                                                                  *
* CP-180单片机开发实验仪演示程序 - PS2 键值显示                    *                                                          *                                                                  *
*         红外遥控器键值显示                                       *
*         用短路帽将JP2短接,不用请拔掉,否则将会影响中断实验      *
*         2位数码管显示                                                 *
*                                                                    *                                                                  *                                                                  *
*        DT9122D/6122 (遥控器)                                    *
*                                                                  *
* 版本: V1.0                                                      *
* 作者: 未来                                                      *
* 网站: www.sopc51.com(芯晶科技)                                  *
* 邮箱: ece2008@126.com                                           *
*******************************************************************/                                                              *

/********  红外遥控器键值表  ******
*  00     01      02
*  04     05      06
*  08     09      0A
*  0C     0D      0E
*  10     11      12
*  14     15      16
*  18     19      1A
*
*================================

IRCOM[0] --- 存放用户码    00H
IRCOM[1] --- 存放用户反码  BfH
IRCOM[2] --- 存放数据码
IRCOM[3] --- 存放数据反码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RIN = P3 ^ 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BEEP = P2 ^ 3; //蜂鸣器驱动线
sbit RELAY = P3 ^ 6;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IRCOM[]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10, 0x1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

ms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for (k = 0; k < 114; k++)
      ;
  }
}

/**********************************************************

us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 (x--)
  {
    for (i = 0; i < 14; i++)
      ;
  }
}

/**********************************************************

蜂鸣器驱动子函数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100; i++)
  {
    BEEP = !BEEP; //BEEP取反
    delay(6);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dula=0;
  P0 = (table[IRCOM[4]]); //个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ms(1);

  dula=0;
  P0 = (table[IRCOM[5]]); //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ms(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I/O口初始化
  P2 = 0xff;
  IRIN = 1;
  BEEP = 1;
  RELAY = 1;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display();

  while (1)
  {
    if (IRCOM[2] == 0x05)
    //UP键
      RELAY = 0;
    //继电器吸合
    if (IRCOM[2] == 0x06)
    //DOWN键
      RELAY = 1;
    //继电器关闭

    display(); //显示
  }
}

/**********************************************************

INT0 中断服务子函数

**********************************************************/
void IR_IN()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 k, Num = 0;

  EX0 = 0; //关闭INT0中断
  delay(15); //延时
  if (IRIN == 1)
  //再确认IR信号是否出现
  {
    EX0 = 1; //开INT0中断
    return ; //退出
  }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1);
  }

  while (IRIN)
  //等IR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
    delay(1);
  }

  for (j = 0; j < 4; 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 = 0; k < 8; 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
      {
        delay(1);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
        delay(1);
      }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um++;
        if (Num >= 15)
        {
          EX0 = 1;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return ;
        }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 = 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um >= 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um = 0;
    } //end for k
  } //end for j

  if (IRCOM[0] != 0x00)
  //比较用户码
  {
    EX0 = 1; //开INT0中断
    return ; //退出
  }
  if (IRCOM[2] != ~IRCOM[3])
  //接收数据是否正确
  {
    EX0 = 1; //开INT0中断
    return ; //退出
  }

  IRCOM[4] = IRCOM[2]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5] = 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display(); //显示键码
  beep(); //蜂鸣器响一声
  EX0 = 1; //重新开INT0中断
}

网友:
在#include <reg52.h>之前多了个星星
最简单的办法:把#include <reg52.h>之前的内容删掉

网友:
把那一堆星星删了 还有包含头文件语句之前的注释也删掉 估计问题就在这 还不行的话 检查头文件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