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点锡膏焊贴片原来是很方便快捷的

楼主(2012-08-26):
最近越来越懒了,对于手工焊接0603和0.5mm pitch的IC有种抗拒感,于是买了些工具搞试验,先上图:

贴了一半

细节

热风枪吹的

细节

用这个针筒点的

一些经验:
1.用针筒点锡膏要先用稀释剂调稀点,流动性好些才好挤。
2.我用的是18号不锈钢针头,对于0603来说点出来的锡膏偏多了,估计20号针头比较合适。
3.热风枪吹的时候一定要均匀加热,如果两个焊盘的锡膏不能同时熔化,元件可能会被张力拉偏或竖起。同时风力不能调太大,否则容易把元件吹飞。
4.图中STM32的锡膏过多了,有几个脚粘连,估计也是要20号针头。
5.贴片最好在半个小时内完成,以保持锡膏的“新鲜”,锡膏干了立碑几率会大大提高,如果元件比较多可以分多次吹。

网友A:
这个还不如直接焊来得快哦

网友B:
那个IC最好焊了,用烙铁几十秒就能搞定

网友C:
咕老 我们贴片房的主管说能不稀释就别稀释 影响锡膏的品质的 稀释过后如果过回流焊 会炸锡的 就是会有很多小锡珠

网友D:
可以用大风力,在背面吹,这样受热均匀,而且不会吹走元件

网友E:
小批量一直是个痛啊,尤其是像我们公司永远做不上量的就更伤不起了

网友:
要是能打印锡膏层到透明胶片上,再用阿莫的JJ雕出像钢网样的东东,刷上锡膏,过电烤箱,哈哈,这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如直接焊来得快哦

点膏比焊快得多,元件也不用对得很正,效率比直接焊高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咕老 我们贴片房的主管说能不稀释就别稀释 影响锡膏的品质的 稀释过后如果过回流焊 会炸锡的 就是会有很多 ...

那个针管大概抽了0.5ml的锡膏,只需要一滴稀释剂就够了。手工贴片速度慢,稀释剂有足够时间挥发掉,吹的时候没发现炸锡现象。

网友F:
烤面包用的板出来了!晶振是不是有点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烤面包用的板出来了!晶振是不是有点远啊?

没办法,要么LSE晶体远,要么HSE晶体远,又不想用3*8圆柱,就优先照顾STM32脆弱的LSE,牺牲下HSE了。引线两边和底部都围了地,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看来已经过充分考虑,学习了。

网友G:
锡膏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保存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锡膏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保存不容易

装在针管里面密封住,应该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针管大概抽了0.5ml的锡膏,只需要一滴稀释剂就够了。手工贴片速度慢,稀释剂有足够时间挥发掉,吹的 ...

哦 一滴估计是没问题的 我记得当时贴片车间的小姑娘用了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在针管里面密封住,应该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封住后还要冷藏 我们这边貌似都是放在冰箱里的

网友H:
针筒里用完清理就很不方便,
要是锡膏又太粘稠,
针筒就要用大力气才能挤出来,
手都压疼了。。
如果东西不多,直接用牙签来搞更方便
或者直接用针头来挑锡膏。。。

用几次针筒,马上就不想用,很麻烦

网友I:
怎么点锡膏呢,稀释剂哪里买?特别想学习一下,需要做钢网吗

网友J:
最近开始小批量出测试板,一批20套合计16000元件...4w多焊点..
先上一边再人工贴,再焊一边,其间还要调整器件位置...花了3天,疯掉了..
LZ的方法不错,不过感觉还是麻烦啊......下周准备出钢网稍微解脱下....

这种半吊子的数量最麻烦....祈祷有针对性的贴片机...

网友:
用个钢板加热到260度,电路板放到钢板上就行,钢板可以用电磁炉加热。

网上有视频。

大侠用个好点的相机啊,都看不到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点锡膏呢,稀释剂哪里买?特别想学习一下,需要做钢网吗

优库搜“点锡膏”,淘宝搜“锡膏稀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针筒里用完清理就很不方便,
要是锡膏又太粘稠,
针筒就要用大力气才能挤出来,

用针筒挤锡膏一定要稀释,不稀释就算挤出来也不粘焊盘的。
牙签主要是不好控制锡滴大小,点得不均匀阻容件很容易立碑的。
3ml针筒7毛钱一支,能用就继续用,不能用就直接扔了,干嘛费力气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开始小批量出测试板,一批20套合计16000元件...4w多焊点..
先上一边再人工贴,再焊一边,其间还要调整器 ...

这个点数肯定是开网快,量少估计用胶片比较划算,反正不求耐用性。

网友K:
没看明白怎么操作,是将每个焊盘都点上锡膏,再一个一个放元件?这样放元件慢了的话,锡膏会不会干?
还是放一个元件,挨个将每个引脚点上锡膏,几个元件放好了吹热风焊上,然后再操作下一批元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看明白怎么操作,是将每个焊盘都点上锡膏,再一个一个放元件?这样放元件慢了的话,锡膏会不会干?
还是 ...

这个个人觉得几块板子批量点锡,然后批量放元件比较好...
一次只贴一种器件,比较单纯.....所谓的机械化操作

网友:
我在想 用一块薄铜片 用制作PCB的感光法  把焊盘打印在胶片上 曝光显影后蚀刻成钢网 可不可行?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在想这个事儿 只是板子上有QFN封装的东西 用的是牙签 引脚那个细短啊怕焊不结实直接挂了就没有尝试了
注射器貌似不错 回头可以再试试 我估计得买瓶稀释剂了 因为这两天温度高 都放那里好几天 估计盒子里的锡膏都干很多了
另外 有尝试过那种专门焊LED的焊台 所以我也觉得钢板+电磁炉的方式可能更均匀 只是回流焊的炉子应该是像电烤箱的那种四面八方加热可能要合适点

网友L:
几年前喜欢用镊子涂锡膏,当时的作品例如下面这个,384只0603LED。可惜涂的不均匀,花了N久修短路。
现在懒得折腾了

网友:
LCC 等封装 太坑爹啊   或许这种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 手工点锡膏

网友M:
新手没用过锡膏 请教两个问题

锡膏 和 锡浆 是一个东西吗

还有这个锡膏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用 便宜的锡膏加热以后流动性是不是比进口的差 比如stm32引脚容易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几年前喜欢用镊子涂锡膏,当时的作品例如下面这个,384只0603LED。可惜涂的不均匀,花了N久修短路。
现在懒 ...

针筒点出来的比较均匀,不过这么高密度的板子热风枪可能也吹不好,热风枪只能吹半块板子,两个焊盘一边化了一边没化就会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新手没用过锡膏 请教两个问题

锡膏 和 锡浆 是一个东西吗

是一个东西。
我用的是维修佬牌,瓶口有密封贴,未开封可以在常温下长时间保存,虽然是贵点但确实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东西。
我用的是维修佬牌,瓶口有密封贴,未开封可以在常温下长时间保存,虽然是贵点但确实好用。 ...

多谢大师

网友:
手工焊接爱好者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风枪自己吹元件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手点锡膏就太麻烦了吧,不如去开一张钢网,然后手刷锡膏。
小批量加 ...

开钢网就不差抽屉式回流焊了,还用热风枪怎么对得起钢网的钱……
这个办法我也是手工焊几片样板,元件比较多而且密度比较大时用的,为一两块板开钢网划不来啊。

网友:
小批量加工的市场还是挺大,就是质量控制不好

网友O:
这个,绝对没有直接焊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绝对没有直接焊来得快....

直接焊要快的话焊点很难看的,锡多,元件歪歪斜斜的,外发小批量焊回来的都是这样,山寨极了。
下面这个是以前手工焊的0805,我自问焊功不算差,要达到这个效果也是花了不少眼力的。

网友:
自己做一个全自动贴片机应该不难啊,呵呵

网友:
我在公司里做样板都是用牙签点锡膏,怕麻烦就做个钢网,然后过回流焊。

网友:
普通激光钢网200元m, 如果板子零件多,就开个吧。

楼主(2013-01-16):
回报一下,1楼照片里那根针管一直用到现在,近五个月了,大概用过四五次。
用完把针头拧下来清理干净,垫两层保鲜膜拧回去,常温保存,随用随开,每次用之前找根漆包线伸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了,焊接性能无明显下降。
实践证明锡膏并非一定要冷藏,在隔绝空气良好密封的状态可以常温长时间保存。

网友P:
点完锡膏,用什么工具来放元件?

比如电容电阻,是用整盘的,然后用飞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批量一直是个痛啊,尤其是像我们公司永远做不上量的就更伤不起了

贴片机很便宜的,只要两万块,只是回流焊那个机器比较贵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手工刷锡膏,手工一个个贴,然后自己过回流焊!不过这是样机时的,量产就不用了!

网友:
不错的好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Q:
好方法,就是不知道锡膏稀释剂是什么玩意,有条件我也高点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P:
点完锡膏,用什么工具来放元件?

比如电容电阻,是用整盘的,然后用飞达吗? ...

元件拆开放在贴片元件盒里,尖头镊子手工放,不用放得很正,关键是要压平。大的IC用吸笔。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方法,就是不知道锡膏稀释剂是什么玩意,有条件我也高点来玩玩~! ...

淘宝很多,无色无味也不算易挥发,不知道什么成分,1ml锡膏用一两滴就够,几块钱一小瓶可以用很久。

网友K:
吸笔是怎么样的?大芯片个人觉得不太好放,引脚多且密,要放得很正,还得压平,弄不好容易搭锡,用吸笔容易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吸笔是怎么样的?大芯片个人觉得不太好放,引脚多且密,要放得很正,还得压平,弄不好容易搭锡,用吸笔容易 ...

类似这种,吸STM32F103ZET6毫无鸭梨。

网友:
最近也是烦这个,想来想去,还是想买一台自动的贴 片机。看上阿跳的了,挣扎中。。。。

网友K: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吸STM32F103ZET6毫无鸭梨。

谢谢!原来阿莫这儿就有得买,这个不需要气源吧?没用过,见笑了,不知道焊膏、稀释剂之类的是不是都阿莫这里有啊

网友:
手机标记,抽空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原来阿莫这儿就有得买,这个不需要气源吧?没用过,见笑了,不知道焊膏、稀释剂之类的是不是都阿莫 ...

就一橡胶气囊,手挤后吸盘放到芯片上,放手就吸着了,关键是吸盘质量要好,质地柔软不漏气。我不是在阿莫这里买的,只是顺手具个例。

网友:
我手工焊的贴片也不好看,加点松香水,用热风枪吹吹,再洗一下,就耐用、好看多了。

网友:
我用0.2MM厚的玻纤板,  雕刻机开孔...   最痛苦的是, 同时多块板做, 上元件到板子上, 如果时间太长了, 最后板子锡膏会炸锡...很郁闷..在空气下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
崇拜 崇拜

网友:
还是做钢网吧,刻张钢网的钱比起点锡浆耗费的人工工时来说,算很便宜了。

网友:
手工焊的路过。效率太低了。有空用锡膏试试。。。

网友R:
几年前的贴子都顶上来了

网友:
人工上锡,智能化啊

网友:
39楼好功力

网友(2013-05-16):
引用 楼主:
直接焊要快的话焊点很难看的,锡多,元件歪歪斜斜的,外发小批量焊回来的都是这样,山寨极了。
下面这个 ...

果然焊接的不错,大师什么都精通啊。

网友S:
锡膏要冷藏,不好保存,你怎么保存的?

网友:
我用6片以上的样板机贴,公司有专门给研发的全套设备。6片以下手工贴,BGA+QFN+QFP+0402的料,元件数量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S:
锡膏要冷藏,不好保存,你怎么保存的?

不需要冷藏,密封即可,1楼那一针管锡膏用了将近半年,每次用完把针头拧下来清理干净,再垫上保鲜膜拧回去就行了,常温保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冷藏,密封即可,1楼那一针管锡膏用了将近半年,每次用完把针头拧下来清理干净,再垫上保鲜膜拧回 ...

同一管锡膏,常温保存大半年,中间用过4~5次(我焊板子不多,而且简单的就直接焊了),今天又拿出来点了一块板,刚好用完。
和1楼比起来感觉有点干了,不过效果还行,左下角小图是焊好洗干净的成品,问题不大。

网友T(2013-07-21):
刚试了一下,用的21号针头和1ml的注射器,效果不错。用的维修佬锡膏,一定要加稀释剂,否则锡膏挤出来不粘焊盘
针头用的塑料的,1毛1个,用完就扔,懒得洗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下次焊板子一定要试试看,还有那个钢板+电磁炉的方法

网友:
感觉焊盘有点大?用中密或者高密的,不要太高的电容焊接出来效果还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几年前的贴子都顶上来了

不知道发表于 2012-8-26 19:02:16 的帖子,到 2013-1-26 15:42,算是过了多少年啊?

顺便顶下 gzhuli 。

网友U:
焊锡膏还是少用的好!
目前我只是在针脚多、密的IC上用,毕竟腐蚀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U:
焊锡膏还是少用的好!
目前我只是在针脚多、密的IC上用,毕竟腐蚀电路板! ...

锡膏腐蚀电路板?你不会是当成助焊膏了吧。

网友V:
古大湿,现在某地开个钢网只要60块钱了,激光钢网
哪天试试呀,钢网加手动刷,然后风枪

网友:
看见针管,屁股就疼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古大湿,现在某地开个钢网只要60块钱了,激光钢网
哪天试试呀,钢网加手动刷,然后风枪 ...

钢网的锡膏消耗量大很多啊,少了刮不均匀,多了用不完就废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想法,我觉得用气动的点胶需要泵类,便宜的压力不稳定,压力稳定的又死贵;用液态蠕动泵、计量泵的,锡膏粘度不同,浪费也较多;

前一阵子找了一个小型的步进电机和螺旋丝杆,又配了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和控制器,打算有空做一个可以固定在针管类锡膏上的微量自动推进组合,可以针对焊盘类别和大小设定不同的参数,实现相对精确的点锡膏工作,因为完全是业余兴趣,至今没有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古大湿,现在某地开个钢网只要60块钱了,激光钢网
哪天试试呀,钢网加手动刷,然后风枪 ...

开钢网的话,要焊的板多才方便
焊几块样板的话还不如用注射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IC最好焊了,用烙铁几十秒就能搞定

IC怎样焊?有图片或视频吗?用到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膏腐蚀电路板?你不会是当成助焊膏了吧。

名字而已,大神不必计较了,大神的方法效率的确不低!

网友(2013-12-15):
不错 又是一个 新方法  呵呵

网友:
无意之中看到的视频: 业余小批量制作电路板过程--SMT钢网锡浆锡膏贴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ml

网友:
楼上的视频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T:
刚试了一下,用的21号针头和1ml的注射器,效果不错。用的维修佬锡膏,一定要加稀释剂,否则锡膏挤出来不粘 ...

请问,加了稀释剂还用保持20°的温度吗。我刚刚知道要加稀释剂的,现在  有铅锡膏  就打不出来,  无铅锡膏  可以打出来,但是没有粘性而且很硬,室内温度在5°左右。加了稀释剂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么?看视频里的锡膏流动性很强的样子。

网友W:
注射器好像受管制,到处买都没买到!

网友:
一直都是用烙铁一个一个 的焊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搞回流焊,尤其是fpga那么多引脚

网友:
焊的不好可以用细铜线或者热吹风等补救,个人认为会省事多了

网友X:
锡浆出现“炸”的现象据说是解冻的问题。。。

我们放冰箱5-10摄氏度下保存,拿到常温下太早开盖!
要放置到常温后再开盖搅拌就不会出现所谓的“炸锡”(据说是空气中的水份被冷凝到锡浆里了。。)!

道听途说的不过我试过再也没出现过”炸锡“

网友Y:
大师的稀释剂用多了,一般500g锡膏用一滴足以。

网友:
哎,一直刀头拖焊的飘过,业余玩玩,足矣!

网友:
这样搞过,,0402的不好搞了。,后来用钢网,嘉立创,60块钱,从此就爽歪歪。。。。

网友Z:
楼主,第一幅图右下角那个 logo 文字,是怎么做到的? 请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注射器好像受管制,到处买都没买到!

某宝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X:
锡浆出现“炸”的现象据说是解冻的问题。。。

我们放冰箱5-10摄氏度下保存,拿到常温下太早开盖!

正解,解冻过程接触空气形成结露,加热时水份先沸腾就会炸锡。
不过我的锡膏一直都是常温放的,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大师的稀释剂用多了,一般500g锡膏用一滴足以。

用牙签头挑的很小的一滴,不是直接挤出来那么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第一幅图右下角那个 logo 文字,是怎么做到的? 请讲解一下。

很简单:线路层写字,阻焊层开窗。

网友:
费劲,一把烙铁的事。。。。。

网友:
呵呵,看来大师不愿意做这些小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拆开放在贴片元件盒里,尖头镊子手工放,不用放得很正,关键是要压平。大的IC用吸笔。 ...

“关键是要压平”,早怎么没认真看,昨天如法炮制的时候频频立碑。

网友:
>频频立碑
Copper balance issue?

网友:
>稀释剂
Do you know what it is made of?

网友:
我以前用烙铁焊过240脚的fpga,由于芯片太厚,管脚很长,一拖焊,很容易就把管脚带弯了,与旁边的管脚粘在一起。用手工点焊膏再用热风枪吹可能更好。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用牙签头挑的很小的一滴,不是直接挤出来那么大滴。

大湿,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 那个稀释剂和焊锡膏怎么混合的? 是放到针管里用东西搅匀么?
2,STM32这么多的引脚都是一个一个的点的锡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大湿,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 那个稀释剂和焊锡膏怎么混合的? 是放到针管里用东西搅匀么?
2,STM32这 ...

1.是的,一般我是用漆包线把头弄弯一点,沾一小滴稀释剂伸到针管里搅匀。
2.直接薄薄的一层涂满焊盘,厚度隐约还能看到焊盘就够了。锡膏的助焊剂使焊锡的表面张力很强,锡珠熔化后会优先向引脚和焊盘聚集,所以量控制好就不会连在一起。

网友AB:
请教下版主,你的锡膏是怎么放进针筒的?
1:抿进去的?
2:吸进去的?
你的稀释剂是在锡膏放进针筒后加的还是之前加的?
每次使用都要加稀释剂然后再搅拌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教下版主,你的锡膏是怎么放进针筒的?
1:抿进去的?
2:吸进去的?

边吸边抿,稀释剂后加,其实先后无所谓,随自己喜欢。

网友AB:
我现在用的是1ml的针筒,如果不在锡膏中加稀释剂,没法吸到针筒里,很稠。请问你是用的多大的针筒?
刚才焊接了一个,0805的件焊接的还行,但是SOP的不行。需要再练习。
我是用的T962A焊接的,做样品,没法搞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现在用的是1ml的针筒,如果不在锡膏中加稀释剂,没法吸到针筒里,很稠。请问你是用的多大的针筒?
刚才焊 ...

我当初买了3ml的,后来才发现太大了,不过吸进去的难易和针筒大小没关系,针头的孔都是标准规格,估计还是技巧没掌握吧。
TSSOP和TQFP只要薄薄涂一层就好,隐约露出一点点焊盘,太多了会全搭在一起。

网友:
嗯,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2014-08-11):
大师,风枪温度大概多少好呢?

楼主:
我的热风枪没温度的,只有0~10的刻度,一般我开风力5,温度3~4,发热丝微微发红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了,向大湿学习,去买点锡膏针头注射器,正好把电烤箱给用起来

网友:
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用针!!!!!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焊要快的话焊点很难看的,锡多,元件歪歪斜斜的,外发小批量焊回来的都是这样,山寨极了。
下面这个 ...

这个焊得真不错,功力杠杠的。

网友:
手工焊的路过。就是效率太低!后面用锡膏试试

网友:
可以回头试试

网友(2014-10-03):
感觉还是直接焊比较快的吧。咕~~(╯﹏╰)b

网友:
试了一下发现点锡膏的时候还是要比较仔细,速度上没有太多优越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焊要快的话焊点很难看的,锡多,元件歪歪斜斜的,外发小批量焊回来的都是这样,山寨极了。
下面这个 ...

焊得很漂亮,高人呀!

网友(2014-11-13):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我们都是做好钢片,手工刷锡膏,然后放元器件,再用热风枪吹!效果很好哈!

网友(2015-01-23):
引用 楼主:
直接焊要快的话焊点很难看的,锡多,元件歪歪斜斜的,外发小批量焊回来的都是这样,山寨极了。
下面这个 ...

这个手工焊的看着是挺好,楼主在我这边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用,点胶机,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效率高,而且可以控制出锡膏的量点BGA都没有问题。把出锡膏的量控制好E:\123.jpg

网友:
手工点锡,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还没直接焊接的快,除非是焊盘散热快,用烙铁无法焊接才考虑用锡膏,呵呵……

网友:
手工焊过STM32,不容易呀

网友:
老帖了,不过还是要支持,很多时候焊上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让做出来的东西卖相好看点

网友(2015-10-28):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大风力,在背面吹,这样受热均匀,而且不会吹走元件

FR4的板子背面吹不行吧,板子都烤坏了

网友(2016-04-03):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吸笔?能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2016-10-30):
所以谢谢古大师,难怪我的锡膏放冰箱,太干,不好用,原来少了稀释剂,!!

好老的帖子,再顶下

网友:
其实,立碑是贴的不好
我用钢网,机器贴,经常会印好放几天再贴,焊出来一样好

网友:
开个钢网,用刮刀刷锡浆,用风枪吹

网友:
小批量焊接确实是个问题,不知有没有合适的焊接厂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
更加麻烦

网友AC(2018-01-29):
翻个老帖,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从刷锡膏开始,到放到回流焊机器前,能放多久?或者说留给手工贴器件的时间有多少?锡膏多久会干燥到不能用

网友:
也想尝试下手工,在嘉利创买的维修佬锡膏完全就是固体,弄不到针管去,估计锡膏是时代久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翻个老帖,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从刷锡膏开始,到放到回流焊机器前,能放多久?或者说留给手工贴器件的时间有 ...

锡膏内的液体挥发完多了才会干,受温湿度影响,所以业余搞可以放回冰箱(记得回温再进回流焊)。
具体时间可查锡膏说明书
一般要求是23度放几小时不影响性能

网友(2018-03-19):
引用 网友AC:
翻个老帖,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从刷锡膏开始,到放到回流焊机器前,能放多久?或者说留给手工贴器件的时间有 ...

到回流焊是吧?
我把贴好的包.Zi.放了5天,才进的回流焊,一点问题没有,不过当时的关键温度只有2-5度

网友(2018-11-23):
好像很6的样子,买瓶锡膏回来试试。

网友:
最近也在玩手工贴片。就是放置器件的时候累点,焊接还是很爽的

网友:
32是不是引脚不用特意去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