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连接问题***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楼主(2012-08-26):
今天晚上,修改了个比较大的模块化程序,编译时通过了,但连接时出现了错误,Target not created。具体情况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
    MODULE:  ***.obj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
    MODULE:  ***.obj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
    MODULE: ***.obj Program Size: data=110.3 xdata=15 code=10575
Target not created

无法连接,生不了hex文件。。。。。。。。。。。。。。
求指导啦

楼主:
悲剧啊,那么久还么人回复,,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分文件的时候没注意吧。这是重复定义了,这问题google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嗯,多个函数名字,或者全局变量重定义了,查查看!
贴上代码也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多个函数名字,或者全局变量重定义了,查查看!
贴上代码也成啊!

代码太大了,不过是我定义是用了同样的字符,只是大小写区分而已,所以才那样。该了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文件的时候没注意吧。这是重复定义了,这问题google可以解决的。

确实是,改了就没事了

网友(2014-09-04):
这个故障提示,也有可能是在某头文件里面定义了变量,而该头文件又被多个C文件包含,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重复定义故障的。

网友:
在中断程序和其它程序中调用了同一个函数,它可能会引起函数重入。比如说A(中断程序)调用了B,C(其它程序)也调用了B。在C调用B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断,那么就会引起重入的问题。这种问题很隐蔽。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