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电源的电流采样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6):
做了一款电流表头,需要用到电流放大电路,电路采用ADI公司的AD8638低失调精密运放,正负5V供电,电路采用共模反相放大,在静态的状态下,输出居然有36mV,数据手册给出的参数为最大值9uV,相差太远,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成本好高。。。

去TI找些专用的差分放大器吧

INA133,INA138等。。。都是精密数控电源高测电流差分放大器

楼主:
除了这些没有别的更加好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