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画了第一板的PCB,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2-08-26):
我也画了第一板的PCB,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楼主:
申明一下,我是在网友“jydz”的基础上改的

网友:
ad6?板子去年画的吧

网友:
那个绿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良好地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网友:
板子布的很认真,比较规整,布局也不错,不过建议电源走线多注意一下

网友:
第一版就画这么好,厉害

网友:
小电容再多放一点

网友A:
第一次画就这样,应该不错了。

网友:
不错,看着挺好的,很厉害啊第一次布线就这样了

网友:
2011.10的板子?

网友B:
top层没有覆铜?   上下层没有打过孔相连?

网友C:
还有要改进的地方:个人认为IC底一定要完整铺地。个人意见,仅供拍砖。

楼主:
望大家多提意见,我力争画的更好,更完善,谢谢大家

网友D:
楼主,你是直接就画整板,还是先分具体模块先调试好后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直接就画整板,还是先分具体模块先调试好后画的?

画原理图的时候要把两块板子的元件分开,两块板之间的连线用接插件,这样导入PCB后两块板子之间就没有连线了,注意:都要画在一张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画就这样,应该不错了。

是第一个版本电路图的PCB,兄弟看错?

网友:
我第一次画不出这样的来,很牛的说;
绿色的地方应该是有点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要改进的地方:个人认为IC底一定要完整铺地。个人意见,仅供拍砖。

问一下什么叫 完整铺地 是那个蓝色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op层没有覆铜?   上下层没有打过孔相连?

问一下覆铜的目的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什么叫 完整铺地 是那个蓝色的吗?

在我的观点里,与IC焊盘同一面的铺铜才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覆铜的目的是什么?不明白

百度下  几十页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的观点里,与IC焊盘同一面的铺铜才算吧。

铺地是不是要与地连接在一起啊.我网上查了一下.
我的PCB是直接画的.没画电路图没有网络地.

网友:
要与地相连。

楼主:
本人的看法,BottomLayer和TopLayer可以同时铺铜并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