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与MAXII做一个0.01HZ到10k的信号发生器,有些迷茫,请.....

楼主(2012-08-26):
我是通过STM8 和MAXII 在一起做一个DDS,可是MAXII内部逻辑资源太少,存不下波形表,定制的rom不能太大,请哪位高手指点以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有效的解决办法,来实现这个DDS???????????????????????????????????????/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很急,忘指点

网友A:
我做的DDS核采用了70LE包含sine ROM,为什么不够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DDS核采用了70LE包含sine ROM,为什么不够用呢?

我用的是ep24 t100内部的逻辑单元只有240个,估计正弦波的波形表可一放下,可我还有三角波的波形。

网友B:
这个波形查找表的长度L要根据产生波形的参数来设定,举个简单的例子,DDS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便是频率分辨率,即最小可调的频率间隔df,df=fs/L,fs为采样率;通常需要对查找表进行压缩,不仅是1/4周期压缩,设计到很高的压缩算法,例如G级别压缩到k级别;建议用专用的DDS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p24 t100内部的逻辑单元只有240个,估计正弦波的波形表可一放下,可我还有三角波的波形。 ...

内部有rom的,不是放到逻辑单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查找表的长度L要根据产生波形的参数来设定,举个简单的例子,DDS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便是频率分辨率 ...

DDS核是什么??能具体说一下么???

网友:
Xilinx的DDS Compiler, 不支持alte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DDS核采用了70LE包含sine ROM,为什么不够用呢?

前辈我想问一下如果用 DDS核的话是不是要用SOPC 啊??我记得MAXII内部有个flash memory  ,是不是可一用他来存波形呢??能不能给点参考性建议啊,很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想问一下如果用 DDS核的话是不是要用SOPC 啊??我记得MAXII内部有个flash memory  ,是不是可一用 ...

你可以搜一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C:
10KHz...
建议你用STM32 I2S挂音频DAC来搞吧,不比你STM8 + CPLD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Hz...
建议你用STM32 I2S挂音频DAC来搞吧,不比你STM8 + CPLD贵。

我是升级人家的的东西,结果只有原理图,硬件没法改了,前辈

网友B:
http://bbs.ednchina.com/FORUM_POST_33_515560_0.HTM
看帖回帖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dnchina.com/FORUM_POST_33_515560_0.HTM
看帖回帖是个好习惯

那前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内部的rom  就是flash  你可以把表格数据放到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