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最傻瓜的网络克隆工具

楼主(2012-08-27):
在学校负责两间实验室,几十台电脑,一台台地装机将是个繁琐的活。由于所有电脑配置完全相同,所以采用网络克隆的方式将大大提高装机效率。
摸索了许久,最后找到了这个工具,完全傻瓜化了,只要电脑水平达到能手动使用Ghost备份还原就行。

使用这个工具要先做好以下两步准备工作:

    首先需要做的是使用装好一台客户机,包括必要的软件等,然后使用Ghost做好备份。至于是采用分区方式还是整盘备份,则根据需要决定了。
    其次是服务器,对于服务器没什么特别要求,可以用任何一台局域网中装好系统的电脑作为服务器,我测试过WinXP和Win2003系统都可以成功,其他的系统没有测试过,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克隆要提供DHCP服务,所以如果局域网中有其他DHCP服务器的,一定要先关闭DHCP服务,否则网克将不能成功。

下面就开始了,
启动软件时会要求选择网卡和设置成特定的IP地址段和网关,网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IP设置,直接确定就可以了。

选择镜像文件

选择克隆方式

客户端需要设置为网卡启动,方法要以实际主板为准。

客户端引导成功了

等所有客户端全部连接上,就可以点击发送开始克隆了,

喝杯茶吧 :)

搞定了

剩下的计算机名等需要一台台修改,工作量在承受范围内了,如果电脑数量多,工作量仍太大,请参考其他资料批量处理。

网友A:
楼主也用极域电子教室。。。
极域的版本好像都有Bug,4.2我记得是断开网络连接,等出现带红叉的图标右击发送文件,就崩溃退出了。

网友B:
看到贝爷了。

不知道 lz 有没有 贝爷的 高清视频拿来 共享

网友C:
同求贝爷视频,一直想珍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用极域电子教室。。。
极域的版本好像都有Bug,4.2我记得是断开网络连接,等出现带红叉的图标右击发 ...

这个倒没了解,不过这里的学生比较乖,没几个懂的搞怪,像我这种半吊子网管都完全够了呵呵。
另外,客户端全部设置成断开网络锁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贝爷了。

不知道 lz 有没有 贝爷的 高清视频拿来 共享

高清的没有啊,这个只是11G的繁体版本,年初数码之家网友分享的。

太模糊了,不好收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了解,不过这里的学生比较乖,没几个懂的搞怪,像我这种半吊子网管都完全够了呵呵。
另外,客户 ...

碰上断网锁机的果断ntsd -c q -pn,哈哈,我是坏学生。。。
在我的指导下好多同学都学会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贝爷视频,一直想珍藏

http://www.ed2000.com/ShowFile.asp?FileID=168061
这里有八百多G的《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 资源集》高清 :)

网友:
这个好呢。网吧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上断网锁机的果断ntsd -c q -pn,哈哈,我是坏学生。。。
在我的指导下好多同学都学会了这个。 ...

键鼠一起锁的 :)

网友D(2014-01-30):
ntsd 可以结束任何进程,包括一切流氓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sd 可以结束任何进程,包括一切流氓软件

不让你ntsd,你就不能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