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42v的脉冲信号如何降为5v的单片机可读的信号?

楼主(2012-08-27):
高手,42v的脉冲信号如何降为5v的单片机可读的信号?本人打算用中断来计数,但是不懂得怎样降压为能输入单片机的5v脉冲?请高抬贵手,给点主意。。。

网友:
用光藕呀,可以隔离.

网友:
齐纳二极管……

楼主:
各位能否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钳位

网友:
这个行不

网友:
这个不行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二极管和电阻调换位置

楼主:
电阻要多大啊?

网友:
电阻分压,再TVS管保护一下..

网友:
如果是STM32的话.5V容忍脚上直接串个大电阻就OK了....

烧坏不赔...

网友:
分压后接光耦 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过压也只会烧光耦 不会影响MCU

楼主:
请问电阻分压再接光耦的方法,电阻选多大的啊?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 解决方法  一个光耦加个三极管完美解决   三极管选耐压过50V的就OK 了。。。 光耦导通时压降恒定   42V电压大部分全在三级管的Vce 上,射级  最好限流  几个毫安就可以了   这样三极管损耗就小了。。。 光耦另一端接你的 5V 电平就 OK 了。。。
   我做过这样的电路  可以检测0~250V 的信号。。。

网友:
请在百度搜索 电平变换 等关键词,然后根据原理改成42v转5v的电路。。你14问的问题求你动动脑好吧

网友:
光耦. 如PC817.   2mA就已经导通了.  则 R = 40/0.002.  我测试时1mA都可以工作了.

网友A:
你是要读脉冲电压值还是只要知道有脉冲信号就行,只要信号的话就用光耦,要读电压值的话就用电阻分压+tvs或齐纳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读脉冲电压值还是只要知道有脉冲信号就行,只要信号的话就用光耦,要读电压值的话就用电阻分压+tvs或 ...

我要计算42v的步进电机走一圈收到有几个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