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开关电源的朋友帮我看看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2-08-27):
            书中的原话:将3只LED串联,制成一个3W的隔离灯,假设原边电压是48V,导通时间为5us,初,次级绕组的匝比为1:0.1,假设制成一个10V的LED负载,则关断时间是240/100(us),因此开关周期必须大于12.4us以使变压器中心磁场能量复位.

楼主:
          关断时间是根据伏秒平衡原理算出来的,可是那个12.4us我不懂怎么算出来的,啥叫中心磁场能量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断时间是根据伏秒平衡原理算出来的,可是那个12.4us我不懂怎么算出来的,啥叫中心磁场能量复位 ...

应该是2.4uS。磁芯复位的条件是伏秒数守恒,即导通时线圈上的电压与导通时间的乘积等于关断时线圈上的电压和关断时间的乘积。导通时:48V*5uS=240VuS,关断时,次级电压是10V,根据匝比折合到初级为100V,那么需要的关断时间为:240VuS/100V=2.4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4uS。磁芯复位的条件是伏秒数守恒,即导通时线圈上的电压与导通时间的乘积等于关断时线圈上的电 ...

               麻烦问下开关周期大于12.4us是怎么算的,不是关断时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开关周期大于12.4us是怎么算的,不是关断时间,谢谢

我怎么也没看出是12.4us,可能我需要温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也没看出是12.4us,可能我需要温习一下

网友B:
应该是5+2.4=7.4.......洋人的书就不能有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2.4=7.4.......洋人的书就不能有错么?

网友:
5*2+2.4(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