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5,PLL_ADV属性不合法

楼主(2012-08-27):
pll_dvi pll_dvi (
                                                .CLKIN1_IN(clk100),
                                                .RST_IN(rst_n),
                                                .CLKOUT0_OUT(clk_100),
                                                .CLKOUT1_OUT(clk_50),
                                                .CLKOUT2_OUT(clk_25),
                                                .LOCKED_OUT(locked_out)
                                                );
本人用virtex-5,在ISE12.4中,例化输入100M时钟,输出分别为100M,50M,25M,但是综合的时候却提示警告,请问该做如何处理?谢谢!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CLKIN_FREQ_MAX 710.000000": Did not attach to PLL_ADV_INST.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CLKIN_FREQ_MIN 19.000000": Did not attach to PLL_ADV_INST.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CLKPFD_FREQ_MAX 550.000000": Did not attach to PLL_ADV_INST.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CLKPFD_FREQ_MIN 19.000000": Did not attach to PLL_ADV_INST.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VCOCLK_FREQ_MAX 1440.000000": Did not attach to PLL_ADV_INST.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VCOCLK_FREQ_MIN 400.000000": Did not attach to PLL_ADV_INST.

网友A:
pll_dvi pll_dvi是不是不符合规则啊?还有查看一下是否需要调用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_dvi pll_dvi是不是不符合规则啊?还有查看一下是否需要调用PLL。

就是调用的IP核pll_adv,按如下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