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与事件的区别

楼主(2012-08-27):
初学STM32,接触事件与中断这两个概念,不是非常理解,请诸位大神指教。
关于中断,理解较多;
关于事件,其脉冲输给外设?比如哪些外设呢?
能否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事件”这个概念呢?

网友:
进入中断,引发事件。
事件,实际上是一种通知。更多的是面向系统的概念。
和有事情的概念类似。

做单片机开发,不涉及系统。理解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A:
比如脉冲捕获,引脚上有一个上升沿。从引脚的角度看,它就是一个上升沿。
然后这个信号,通过各个流程,引起mcu的内核中断,从而进入中断程序。这个信号从内核的角度上讲,就叫做 上升沿中断。
而同时,如果这个上升沿触发某个定时器启动。信号直接从引脚流向定时器外设。那么从 定时器的外设的角度上讲 ,引脚上发生上升沿事件。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走了二条不同的路,达到不同的目的。到内核的叫做中断,到外设的叫做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脉冲捕获,引脚上有一个上升沿。从引脚的角度看,它就是一个上升沿。
然后这个信号,通过各个流程,引 ...

讲述很生动易懂啊,谢谢啦!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蛮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版权声明:来源于网上,不是我个人著作,大家尊重原作者的版权哈

网友B:
an event or an interrupt are all triggered by an event: an outside pulse, for example.

when configured as an interrupt source, the pulse triggers execution of a user-defined (softw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when configured as an event, the pulse triggers a set of peripherals -> you can view this as a pre-defined (hardw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hey are simply two ways to deal with an outside ev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 event or an interrupt are all triggered by an event: an outside pulse, for example.

when configu ...

thank you,sir!

网友(2013-07-02):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蛮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版权声明:来源于网上,不是我个人著作,大家尊重原作 ...

讲得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2017-11-29):
引用 网友A:
比如脉冲捕获,引脚上有一个上升沿。从引脚的角度看,它就是一个上升沿。
然后这个信号,通过各个流程,引 ...

讲解精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