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不能仿真了,请看图片。

楼主(2012-08-27):
lgt 不能仿真了,请看图片。

网友:
直接下载看结果多省事。

网友A:
选错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错芯片了?

没有选错。之前的都可以仿真的。现在什么都没改,就出现这样的错误。可以接连上,直接烧录可以,就是不能仿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SWD,SWDC那两条线还接了什么东西?不要接其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