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计数器——脉冲问题

楼主(2012-08-27):
一直都是用定时器,现在用到计数功能了,请问脉冲计数是不是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才计一次数啊?若上升沿上去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也不能计数啊?问题有点囧,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2019-02-21):
一般是根据脉冲触发方式(上升、下降、上升和下降)来进入中断,然后计数。

网友A:
怎么选择脉冲触发方式呢

网友:
只上升不下降,那叫跳变,不叫脉冲,用外部中断就可以捕捉到了。
完成一个上升和下降才叫一个脉冲,具体是在上升还是下降沿计数就要查芯片手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根据脉冲触发方式(上升、下降、上升和下降)来进入中断,然后计数。 ...

计数器通过计数溢出进入中断,不是一个脉冲一个中断。计数是自动计的,不用软件中断计,软件只需要在适合的时机读取和清零计数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跨越了7年,好牛逼

网友D:
困扰多年的问题  期待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跨越了7年,好牛逼

当年的问题估计人家觉得挺幼稚的,所以没回答。现在回头看看,也觉得挺幼稚的
但是当年确实就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困扰多年的问题  期待解密

账号都多年不用,再次回顾当年的困扰,时光如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通过计数溢出进入中断,不是一个脉冲一个中断。计数是自动计的,不用软件中断计,软件只需要在适合 ...

谢谢,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的需求了,可能是要计算拉绳编码器的脉冲数,应该是GPIO外部中断计数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选择脉冲触发方式呢

根据不同的芯片会有不同的寄存器进行外部中断触发方式设置,当然,如果提前知道频率,在频率较慢的情况下也可以扫描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哈哈~谢谢关心,后面自己解决了。最近找回账号,想把贴结了,发现回复的朋友那么多,要是7年前回复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