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09打开99SE的四层PCB报错!

楼主(2012-08-27):
Altium09打开99SE的双层PCB和原理图没问题,但打开四层PCB时报错,我是直接用AD09打开99SE的DDB工程文件,报错图片如下: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网友:
这个不是画4层板就会出现,而是如果修改库文件后或其他库操作都有可能会出现,当然我也在layout的时候出现过,几率少一点罢了,没关系重启软件就好了,应该是和谐或软件本身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动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新板的论坛,帖子发错了,不知怎地移到正确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