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旋波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调整一下,进来有惊喜。。。

楼主(2012-08-27):
电路与波形如下,请高手帮忙修正一下,
用万能板搭出来的电路波形也是这样子,头疼

-----------------------------------------------------------
再添加一些我搜集的电路,资料我整理下都放2楼吧

楼主:
原资料如下,输出为1MHz,
现在欲寻求1KHz方案,而手头刚好有LMV358器件

都是国外的一些论坛收集的

英文厉害的可以
http://jeelabs.org/tag/analog/

网友:
正弦波吧;

这是方波+2低通,那个尖角怎么产生的?

网友:
我去人家是1nF啊

网友A:
◆ 那个尖角怎么产生的?

是由於 R5(113欧) 阻值太小, U2A 输出方波电平跳转时通过 U2B 产生的。

给楼主以下电路参考。如把2阶低通频率设定低於 1KHz,输出失真会较小但电压幅度也减小。

网友:
电阻和电容都要适当调整,不能一味加大电容量,电容太大运放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那个尖角怎么产生的?

是由於 R5(113欧) 阻值太小, U2A 输出方波电平跳转时通过 U2B 产生的。

谢谢高手
我一会实物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那个尖角怎么产生的?

是由於 R5(113欧) 阻值太小, U2A 输出方波电平跳转时通过 U2B 产生的。

这个是什么软件?
看着很好用啊

网友:
LTSpice, 好用而且是免费的,老外个个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那个尖角怎么产生的?

是由於 R5(113欧) 阻值太小, U2A 输出方波电平跳转时通过 U2B 产生的。

这是按照你的参数改的
貌似信号太小了

网友:
楼主那个低通可以加入放大环节,而且用跟随有些运放反而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你的参数改的
貌似信号太小了

我仿真下有 4V pkpk, 你还是看一下是否元件有问题。

第一级运放输出有 1KHz 方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下有 4V pkpk, 你还是看一下是否元件有问题。

第一级运放输出有 1KHz 方波吗? ...

好像是10KHz的类似于方波的波形,不是很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0KHz的类似于方波的波形,不是很方

既然测出是10kHz,应该知道问题在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测出是10kHz,应该知道问题在哪了吧?

我调整C1至1uF,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变成了200Hz左右!
第二级运放的输出失真极为严重

网友:
低通把10k给滤掉了吧??

gzhuli大侠我之前回过你几个问题,啥时候有时间给小弟讲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整C1至1uF,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变成了200Hz左右!
第二级运放的输出失真极为严重 ...

套用咕大侠所言,既然测出是200Hz,应该知道问题在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用咕大侠所言,既然测出是200Hz,应该知道问题在哪了吧?

小弟愚钝,请大侠们进一步指点一下
仿真和实际相差还是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愚钝,请大侠们进一步指点一下
仿真和实际相差还是蛮大的

人家按你的要求给你仿真的1kHz,你一下整个10k一下整个200还说仿真和实际相差大,你就不能把元件值弄对了再来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按你的要求给你仿真的1kHz,你一下整个10k一下整个200还说仿真和实际相差大,你就不能把元件值弄对了 ...

首先谢谢几位的耐心指导,小弟现在硬件刚接触好多什么都不懂

在使用C1=100nF的时候,第一级的频率是10kHz,我个人依照f与C的关系,想当然的调大了C值10倍,结果不对,这一点还是不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我并了3个100nF的电容(电容不齐全),现在第二级的输出有点那个意思了,只是没有精确到1KHz,如果有相应电容的话应该能调到1K吧,另外波形的顶部有点“平”了???

网友A:
◆ 在使用C1=100nF的时候,第一级的频率是10kHz

这里已出了问题。应该是近 1KHz 的。100nF 就是 0.1uF, 量一下回输电阻是不是 6.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在使用C1=100nF的时候,第一级的频率是10kHz

这里已出了问题。应该是近 1KHz 的。100nF 就是 0.1uF, 量 ...

这个6.8k电阻是我同事早上刚刚买的,就是昨晚看了你的电路,今天刚好他去电子市场,就让他帮忙捎带了,还有那个22nF的电容,都是今天刚买的

网友A:
你应该回答:

我量了电阻,确定回输电阻是 6.8K 及 C1=0.1uF,其它细节并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回答:

我量了电阻,确定回输电阻是 6.8K 及 C1=0.1uF,其它细节并无意义。 ...

电阻值是6.79K
电容实在是测不出来,公司的万用表一般般

网友A:
电容上面标志写着什麽?

104, 0.1u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上面标志写着什麽?

104, 0.1uF, ..

对的,是这个104,100nF

网友:
那就怪了。仿真和现实输出频率差 10 倍? 可惜我手上无 LMV358,不然可立刻求证。你等一下,我用 LM358 试试。

你用你的仿真软件来看看第一级运放输出方波频率是多小?

网友A:
用 LM358 搭了电路,输出大约 950Hz,但可看出方波并不对称,相信是 LM358 输出并不是轨对轨所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LM358 搭了电路,输出大约 950Hz,但可看出方波并不对称,相信是 LM358 输出并不是轨对轨所做成。

不好意思,刚从公司回来
我家里的电脑好像没有安装那个仿真软件
不过大致的频率我还记得的

我现在的实物电路是C1由3个104电容并联的,这点刚才忘记和你说了
电阻还是6.8K,示波器测得就是上面我发的波形图

楼主:
我一直纳闷的就是为什么仿真还实物差很多
之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B:
LMV358是RRO但不是RRI,所以输出削顶是正常现象。

网友A:
你明天用示波器看一下第一运放的同相输入脚,电压是否在 1.67V 与 3.33V 之间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V358是RRO但不是RRI,所以输出削顶是正常现象。

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明天用示波器看一下第一运放的同相输入脚,电压是否在 1.67V 与 3.33V 之间跳变?

好的

网友:
◆ 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了吗?

如你一定要用 LMV358, 那就把低通滤波器的频率下调,使 LMV358 工作在共模许可电压范围。

即把【6楼】 R1 与 R2 由 12K 增加至 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明天用示波器看一下第一运放的同相输入脚,电压是否在 1.67V 与 3.33V 之间跳变?

这个确实是的,波形和你画的完全一样!

网友A:
◆ 这个确实是的,波形和你画的完全一样!

6K8 电阻正常,运放跳变门限电压正常,余下能出问题的,就只会是电容值或运放本身出问题。换运放或用另一品种的 0.1uF 电容试一下吧。

网友:
再给你贴个图,是 0.1uF 经过 6K8 充电,由 1.66V 充至 3.33V 所需时间(约 510us),由 3.33V 放电至 1.66V 时间亦相同,所以周期是 1.02ms,即 98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个确实是的,波形和你画的完全一样!

6K8 电阻正常,运放跳变门限电压正常,余下能出问题的,就只会 ...

嗯,我现在的电容是3个0.1uf的并联

准备换其他运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仿真软件可否发一份,感觉挺不错的

在此下载最新版本:
LTspice 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