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使用AD9834做信号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8-27):
我想要使用AD9834做一个信号源,在论坛看了帖子,也上网百度了些资料,但是对于9834的一些引脚的作用还是存在疑惑?这个是AD9834的资料。
首先我搞不明白的是引脚FSADJUST,资料上对他的描述是

楼主:
我看了 好像是调节最大量程输出电流的,我想不通的是AD9834是电流输出型DA它的电流输出怎么转化为电压的?难道是通过那个200欧姆的电阻吗?

楼主:
还有问题就是那个pdf的第33页的上面的LK
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没有人回复下啊!可怜啊!

网友A:
◆ 难道是通过那个200欧姆的电阻吗?

是的。想输出幅度减小可减小200欧姆,因 IC 是恒流源输出,所以你用比200欧姆更小的电阻并没问题,但大於200欧就要用 Rset 来减小满度输出电流,否则恒流电路便因输出电压过高而不能保恃恒流。

上图中 LK 是指 LINK 跳线帽,位置 A 或 B 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难道是通过那个200欧姆的电阻吗?

是的。想输出幅度减小可减小200欧姆,因 IC 是恒流源输出,所以你用 ...

谢谢你啊!你的回答解决了我的很多问题,我一步一步去做,然后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楼主:
我想请教下AD9834的两个电流输出脚有什么联系?我看到有的原理图是把他们连起来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的 ?

网友A:
不耍把他们连起来。

资料文档说 Iout 用作正常输出,IoutB 只在差动连接其它运放时才用到,不用时要经 200欧 连至 AGND。

The DAC can be configured for either single-ended or differential operation. IOUT and IOUTB can be connected through equal external resistors to AGND to develop complementary output voltag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耍把他们连起来。

资料文档说 Iout 用作正常输出,IoutB 只在差动连接其它运放时才用到,不用时要经 200 ...

谢谢你啊!首先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你上面贴的我也看到了,我想知道差分的电流输出和接200欧姆的电阻输出的差别是什么?可否指导我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耍把他们连起来。

资料文档说 Iout 用作正常输出,IoutB 只在差动连接其它运放时才用到,不用时要经 200 ...

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图,是9851的
他这里的两个输出都接到了运放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耍把他们连起来。

资料文档说 Iout 用作正常输出,IoutB 只在差动连接其它运放时才用到,不用时要经 200 ...

我看了好像9851的pdf里面说的资料信息比较多。。。我看看两者差不多阿

网友A:
◆ 他这里的两个输出都接到了运放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错了,只有 Iout 端是经 C15 接至运放, IoutB 如我上述接法经 R5 接到 AGND,但电阻 R5 用和 R4 一样的 100欧 效果会更好。

◆ 可否指导我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我也只是看 AD DDS 芯片的资料文档,这IC我也未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他这里的两个输出都接到了运放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错了,只有 Iout 端是经 C15 接至运放, IoutB 如我 ...

是的我是看错了,输出波形经过电容接到 了运放,这个电容电阻的大小事怎么计算出来的,我看上去像一个滤波器是吗?我看过资料 9834输出电压不会很大,假如我想要 它的输出幅度可调后面必须需要放大电路,请教下假如要实现输出信号的最大幅度在5V以上,接下来的电路大概是怎么一个构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他这里的两个输出都接到了运放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错了,只有 Iout 端是经 C15 接至运放, IoutB 如我 ...

天色不早了,大哥你也洗洗睡吧!谢谢咯!

网友A:
输出信号的最大幅度在5V以上,那就要加运放放大。首先是你期望最高的频率输出,然後去选合用的运放,可能还耍加入自动增益控制。这放大电路的设计,比用DDS芯片还难。

你还是说一下你DDS最高的频率输出,看看坛友有木有使用中的放大电路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的最大幅度在5V以上,那就要加运放放大。首先是你期望最高的频率输出,然後去选合用的运放,可能还 ...

是的,你说的没错,这个芯片的输出频率可以很高的,但是我看过他输出高频率的时候波形的畸变很明显,所以我就不需要很高的频率,大概就是3到4M吧,自动增益控制和运放我是看过的一些资料,但是一时间还没有清晰地思路,打算选用AD603做

网友:
◆打算选用AD603做

5V 幅度(+/-2.5V) AD603 可以的,就使用【10楼】的电路便可以。

AD603 淘宝都要卖 40~50元。陶封的再加上AD标志相信会是真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下AD9834的两个电流输出脚有什么联系?我看到有的原理图是把他们连起来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的 ? ...

据我所知 IOUT 和 IOUTB 这两只脚输出两路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正弦波或三角波电流。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下AD9834的两个电流输出脚有什么联系?我看到有的原理图是把他们连起来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的 ? ...

可以加对地电阻,得到差分电压,差分是提高精确度,可以再接入差分放大器,降低噪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对地电阻,得到差分电压,差分是提高精确度,可以再接入差分放大器,降低噪声的影响 ...

谢谢啊!

网友(2015-09-05):
请问楼主做好了吗 ,求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