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321D读状态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查询FLASH状态寄存器代码如下,程序一直跳不出来,在while((state_reg&0X80) == 0)里面循环,不知为何读不出状态寄存器,示波器看到芯片上SO引脚一直为低,SCK是有的。
void write_SPI(uchar data)
{
        SPDR = data;
        while(!(SPSR&(1<<SPIF)));
}

void DF_wait_busy(void)
{
               SPCR=0X54;        //开SPI
        _delay_us(1);
        PORTB|=_BV(1);     //PB1置1,FLASH的CS无效
        state_reg=0X00;
        PORTB&=~_BV(1);        //PB1置0,FLASH的CS有效
        write_SPI(0XD7);
        write_SPI(0X00);        //对SPI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即启动SPI时钟

        write_SPI(0X00);
        write_SPI(0X00);
        while((state_reg&0X80) == 0)        //第7位为1代表芯片空闲,可以输入命令
        {
                write_SPI(0X00);
                state_reg=SPDR;
        }
        PORTB|=_BV(1);     //PB1置1,FLASH的CS无效

}

网友(2015-07-06):
你的state_reg 一直为0,当然跳不出来了,在操作命令后应该读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