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的音响用料精良,但却总使用容易生锈的螺丝?

楼主(2012-08-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不能算高档货吧,就是普通消费级产品而已。

网友:
成本低,容易生产。另外对于音响来说,这个也没有特殊需求。向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容易接触到液体的环境使用,所用螺丝都是不锈钢的,带来的不便就是组装麻烦

网友:
买过九几年的二手货,有一些是铜螺丝,到现在还很好

网友:
跟广东的恶劣天气(特别是沿海城市),空气潮湿、盐分很大,对金属制品腐蚀很厉害。一个证据就是我们进口的日本机器也生锈严重,而同样的设备在北方就很好。

网友A:
也许这几个螺丝是 made  in  china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几个螺丝是 made  in  china 的~

芯片MADE IN CHINA有可能,但螺丝肯定不会,往往拆东西时拧下一颗螺丝就知道这东西是进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举个例而已。 我看过很多高档货(超过10万元单价),也基本有这种情况。 ...

高档的印象中发黑和镀铜处理的比较多,但从没见过不锈钢的。这种都是消费级用得多,通常贵是贵在各种花哨的功能而不是用料足。
另外有可能是水土不服,日本地处高纬度,气候没有中国南方这么潮湿,可能没太在意防锈问题。

网友:
可以用镀镍的啊

网友:
国内孔器腐蚀性大,看看放在国外会不会锈……
本人yy的

网友:
铁螺丝发黑后还有磁性。

网友:
因为螺丝是使用中国产的

网友:
NeverStop  说的有道理。北方的就不会这样。

网友:
MIC?

日本消费数码产品上常见那些黑漆漆的螺丝
一样可以吸起 很多年都不生锈

网友:
国外没有超级污染电镀厂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国外品牌,中国生产。真正国外进口进来的功放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家里那部Marantz的功放用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那时是从香港拿的货。还是光新亮丽,也没坏过。并不存在螺丝生锈的情况。

网友C:
都是钱闹的,进口的螺丝价格比较贵,在china这个大环境下,能节约一分钱(不是泛指,是真的一分钱)都是竞争制胜的筹码。

国人只管能用,不管能用多久,因为人们的钱都被gov收去享受挥霍、送外人了,手头没有几个钱,能省则省,厂家迎合这种心理,用最便宜的螺丝情理之中。

网友:
应该是气候问题   广州 空气太潮湿 含盐量太高  腐蚀太厉害了

网友:
在亚热带想不容易生锈的螺丝,看来要喷漆处理了。

网友:
国外空气好?腐蚀小,到中国就不行了 瞎猜的

网友:
厂家的目的是:只要一年质保期内不生锈即达到合格标准。

网友:
不锈钢材质的不容易进行加硬处理 ,另外磁性太弱也不方便生产。效率高的生产线,镙丝用专门的机器送出。工人使用强磁的电批单手就能完成上镙丝的操作。不过那机器我看到的,都是曰本产的,不便宜,所以国内一般生产线没普及
另外由于两种材质的不同,形成原电池反应,加速了氧化。

网友:
东西都有使用年限的,这样可以确保你的产品到时候就要更换了

网友:
The denon avr, if produced by denon, looks to be a low-end unit, for those price-sensitive buyers.

To make it work, the oem has to lower cost everywhere, including the bolts / screws.

That's assuming tha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knock-offs.

网友:
国内空气质量太差,导致容易生锈。

网友:
苹果插座的那两个固定螺钉是不锈钢的吗?反正很多JP都用304的螺钉,质量非常好........!

网友:
如果各位的推测系真的
那么我找到了检测空气的新方法

网友:
天龙cd 1015g没有锈。。我觉得和产地相关

网友:
不要冤枉好人啊,下面这个是70年代仪器上的铁螺丝,历经转手到我手上,浙江的天气也够潮湿了,也不见得怎么生锈。都30多年了。

以前读书时到拆机店收了很多仪器上下来的铁螺丝,也不见得怎么生锈。铁螺丝处理好了,防锈效果还是不错的。

现在的铁螺丝容易生锈,两个原因,镀层结构不好,现在的厂只要电镀上去就好,管你镀层质量如何!电镀的水要求是严格的,现在厂把河水抽上来就用,导致镀层缺陷多,不致密。我们这里一个厂为了达到好的效果,特地叫水车跑几公里外取水用。

还有就是洁净的水太贵了,污水的重复利用可以减少排污费,电镀好后没有把电解液洗干净,现在的厂,只要洗过就好,管你洗干净没,清洗的水重复利用,大家想想看,如果在螺丝上撒点盐上去,结果会怎样。

网友:
还有想起来了,以前的老自行车有些零件是铁镀铬的,风吹雨打几十年,还是亮晶晶的。

网友:
可能是你那嘎达容易生锈.

网友:
所谓,为了 磁铁 吸起方便生产安装,,根本不是理由。。。

镀镍,后,就可以防锈,,且不影响磁铁吸起安装,

且,音响这种高价设备,不会在乎一个镀镍螺钉的成本,

难道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
原因就是厂家没有重视这个螺丝  我们“老板”的原话就是: 螺丝这种低价值的东西  随便弄弄就好了……

网友D:
当时没有盐雾实验

网友:
其他电镀没接触过,不清楚,不过,PCB电镀铜是用的是纯水而不是市水(自来水),市水只用来降温和清洗电镀槽

网友:
搭车同问:为什么天龙功放还要用单面树脂板来做呢?人家一百几十块钱的都是玻纤双面板了

网友:
没准 设计师比对了多种螺丝组装的产品,发现这个螺丝音质最好;

网友E:
玄学大师说:爱生锈的螺丝和雅鲁藏布江的水电是绝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玄学大师说:爱生锈的螺丝和雅鲁藏布江的水电是绝配.

以前我觉得这些是玄学,
自从有一次,半夜电路调出来,白天就老是自激,我开始有点信了

网友:
螺絲放在鹽霧測試箱裡,測試一下就知道結果如何。可以對比空氣,三價络蓝锌的螺絲一般比較好一點。

网友:
国内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较高,吸水后变成硫酸,中国的煤,石油普遍含硫高,所以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高于国外。

网友:
手头上有个卡西欧卡片相机,采用镀铬螺丝,4、5年机龄,握手处螺丝全部锈蚀。

网友:
内地专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觉得这些是玄学,
自从有一次,半夜电路调出来,白天就老是自激,我开始有点信了 ...

我的失真效果器半夜调到没噪音的位置,白天就能当收音机用,你说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失真效果器半夜调到没噪音的位置,白天就能当收音机用,你说这是为什么? ...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失真效果器半夜调到没噪音的位置,白天就能当收音机用,你说这是为什么? ...

我的板子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知道了。
垃圾示波器,各种开关电源,没有屏蔽的裸奔,垃圾的布线等等,完全没考虑电磁兼容

感觉已经偏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没有盐雾实验

同意这位观点

网友:
自从有一次,半夜电路调出来,白天就老是自激,我开始有点信了

that means the circuit is poorly designed / executed, and what you observed can be explained with high school physic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板子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知道了。
垃圾示波器,各种开关电源,没有屏蔽的裸奔,垃圾的布线等等 ...

这个和玄学根本扯不上关系。我那个玩意走线出了大问题才导致成收音机的。因为夜里没有电台了……
你的音响白天电磁干扰大,布线不好不自激就怪了……

网友:
空气太潮湿,空气污染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玄学根本扯不上关系。我那个玩意走线出了大问题才导致成收音机的。因为夜里没有电台了……
你的音 ...

我的意思是: 好比你给一个高中生讲电磁兼容的结论他多半会不相信,“凭什么一样的电路会出不一样的结果”;
同样音响设计师他也有自己的理论,普通人还好,但学电的多半无法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 好比你给一个高中生讲电磁兼容的结论他多半会不相信,“凭什么一样的电路会出不一样的结果 ...

不应该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懂,而是很多人压根就没有注意细节/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把出现的不一样效果用玄学解释。

网友:
日本产品追求的不是品质过剩的,只要能满足他们定制的要求,就是好产品了。不能拿欧洲的比。
另外,真正的不锈钢是能导磁的。(可以给磁铁吸住的)。
------现在分类太多了

网友:
日本产品追求的不是品质过剩的,只要能满足他们定制的要求,就是好产品了。不能拿欧洲的比。
另外,真正的不锈钢是能导磁的。(可以给磁铁吸住的)。
---------------------------------------------------------------------------------------------------------------------------------------
不锈钢品种很多,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奥氏体不锈钢是无磁的,含镍较多,韧性高,耐酸,多用来做化工设备。铁素体不锈钢是可以导磁的,一般仅含铬,硬度高,譬如现在家里用的不锈钢菜刀,收废品的往往收无磁性的,因为含镍价格高,所以真正的不锈钢是有能导磁的,也有不导磁的。

网友:
螺丝镀铬没?跟环境和工艺有关,要么就是买的是中国的螺丝。哈

网友:
看起来哪都有偷工减料的

网友:
莫非是故意提醒用户使用的时间太长了,要校准内部参数了

网友(2013-02-14):
楼主自己的投资没批量生产过产品?

网友:
两年抛弃的产品,用了保证两年半不锈的螺钉,可是中国人钱少,硬是用了三年还不抛弃,所以你发现锈了,你看现在家电强制报废年限到了,还是好多家庭继续用。

网友:
不锈钢的没法吸,不好装配

网友:
有个问题很好奇,螺丝螺母,需要做热处理么?渗碳或者渗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钱闹的,进口的螺丝价格比较贵,在china这个大环境下,能节约一分钱(不是泛指,是真的一分钱)都是竞 ...

没看帖子,惯性回帖!

网友:
很可能在国外的环境,铁质螺丝不容易生锈。
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广东这边的环境,铁质螺丝比较容易生锈。

以前一个加拿大的老板说,他公司有些仪器在加拿大那边,放5-6年都没见生锈,
拿到广东这边放1-2年就生锈了。

别忘了,金属在潮湿的环境比在干燥的环境容易生锈多了。

网友:
听说是为了方便组装,如果用不绣钢的话不好打

网友:
虽说洋货大部分都比国货强,但是并不能拿个洋货的消费产品按工业产品说事

网友:
大概和人家的国情有关系把 金属什么的日本比较匮乏的说 能用便宜的金属当然选便宜的金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