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入门程序:LED测试程序

楼主(2012-08-27):
友善之臂提供的最小的测试程序之一就是LED测试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ioctl.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on;
int led_no;
int fd;
/* 检查led 控制的两个参数,如果没有参数输入则退出。*/
if (argc != 3 || sscanf(argv[1], "%d", &led_no) != 1 || sscanf(argv[2],"%d", &on) != 1 ||
on < 0 || on > 1 || led_no < 0 || led_no > 3) {
fprintf(stderr, "Usage: leds led_no 0|1\n");
exit(1);
}
/*打开/dev/leds 设备文件*/
fd = open("/dev/leds0", 0);
if (fd < 0) {
fd = open("/dev/leds", 0);
}
if (fd < 0) {perror("open device leds");
exit(1);
}
/*通过系统调用ioctl 和输入的参数控制led*/
ioctl(fd, on, led_no);
/*关闭设备句柄*/
close(fd);
return 0;
}

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之后,很多人都是直接运行./leds,结果就出现错误提示:Usage: leds led_no 0|1
来看代码,
if (argc != 3 || sscanf(argv[1], "%d", &led_no) != 1 || sscanf(argv[2],"%d", &on) != 1 ||
on < 0 || on > 1 || led_no < 0 || led_no > 3)
argc: 整数,用来统计你运行程序时送给main函数的命令行参数的个数
* argv: 字符串数组,用来存放指向你的字符串参数的指针数组,每一个元素指向一个参数
argv[0] 指向程序运行的全路径名
argv[1] 指向在命令行中执行程序名后的第一个字符串
argv[2] 指向执行程序名后的第二个字符串

因此,正确的执行方式应该是
./leds 1 1意思是第一个灯亮
./leds 1 0第一个灯灭
其他两个灯也是类似

网友:
顶,之前也一直没搞懂

网友:
if (fd < 0) {
fd = open("/dev/leds", 0);
}

这样能打开设备??

网友A:
第一次打开设备失败后退出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从新打开一遍呢?

网友(2014-01-22):
楼主的代码是在那里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打开设备失败后退出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从新打开一遍呢?

是啊 ,前面打开fd < 0  可以直接退出了,为什么当检测到fd<0后还调用打开呢?直接print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