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前辈,ATX电源里有个奇葩的变压器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27):
那变压器只有两跟引线,看了下引线的走线方式,尼玛!!!莫名其妙,直接接一起,并且也没有与周围的线连一起,就单独的直接在那两根引线直接连一起了,百事不得其解,遂来问问前辈们,这是干什么用的,哦顺便提一下电源型号是BM380;

网友A:
PFC电感。。。
不过嘛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会接在一起吧,充当假负载,防止输出瞬时短路,搞烂功率管,炸锅。或烧坏电路板,以前我就有个电源功率管短路,这个玩意就使劲发热,但温度在可接受范围。

网友:
配重? 看看是铜心还是水泥的

网友:
可能是冒充电感吧

楼主:
他只有两根输入线,还接在一起了,跟其他线也没连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山寨的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电感。。。
不过嘛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

我问问,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百度一下PFC电感就知道了。
你说的直接接一起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的吧,那个东西就是铁心上绕N多圈粗导线。电阻很小的。真假可以测量他的电感或者拆开看看。

楼主:
尼玛,原来作用是增加配重,中国牛逼

网友B:
5#头像碉堡了!

网友(2012-11-25):
引用 网友B:
5#头像碉堡了!

这个真可以做教科书的~~

网友:
楼主很天真,有眼不识假电感。

网友:
如果PCB上的插座的两个脚用锡直连了,100%是假的。
我拆过一个,黑色铁壳,纸质标签上写“绿色节能电源”,武汉龙ding出品,里面的PFC电感铁心用的角钢,绕线总长约1米,到PCB的插座用锡直连了,没起作用。

网友:
5L头像才是真正亮点……

网友:
假PFC电感,增加配重,加强质感。有些就一个块铁心,里面包一条导线。唉,这种伪劣商品只有中国能做得出。。

网友:
pfc电感,矫正功率因素用

网友:
几十元的电源,怎么会有PFC,有铁芯就不错了,有的外包铁皮里面就一块塑胶

网友(2013-01-01):
PFC电感,增加配重,50以下的电源里加这个的主要目的。

网友(2013-06-09):
PFC电感,被 动式的

网友:
我国的电子元件有时候也要装一下b的

网友(2018-05-05):
这种我就拆过,里面是瓷砖切成块,填充进去的。还有专门的骨架,放瓷砖。

网友:
假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