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的DRDY引脚始终无法输出信号?求指点.

楼主(2012-08-27):
我的L3G4200D可以正常读出数据如下: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2,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6,       gz:  246
L3G4200D:       gx:    0,       gy:   -2,       gz:  248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3,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1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1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1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1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51
L3G4200D:       gx:    1,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1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1,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2,       gz:  248
L3G4200D:       gx:    3,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1,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1,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2,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1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4,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2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1,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1,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1,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0,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1,       gy:    0,       gz:  251
L3G4200D:       gx:    1,       gy:   -1,       gz:  248
L3G4200D:       gx:    3,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2,       gy:   -1,       gz:  249
L3G4200D:       gx:    3,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2,       gy:    0,       gz:  250
L3G4200D:       gx:    1,       gy:   -1,       gz:  250

但是DRDY引脚始终无任何数据输出!!!!,换了3块芯片都是这样,以下是配置

void L3G4200D_Init(void)
{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1, 0x0);  //先关闭陀螺仪
    Delayms(5);     //等待5ms,确保传感器的引导程序结束
    //高通设置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2, 0x03); //100hz使用,高通1Hz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2, 0x05); //400hz使用,高通1Hz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2, 0x05); //800hz使用,高通1Hz

    //输出信号引脚配置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3, 0x08); //DRDY引脚,IDLE:0,

    //测量精度, 数据更新方式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4, 0x20|(1<<7)); //+-2000dps, 1:使用阻塞,0:事实更新xyz

    //高低通滤波选择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5, 0x00); //只使用原始低通LPF1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5, 0x05); //只使用LPF1+HPF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5, 0x0F|(1<<4)); //使用用LPF1+LPF2,bit控制是否使用HPF

    //速率带宽选择和XYZ轴使能开关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1, 0x0f|(0<<4));   //100Hz    0:12.5 ,1:25 ,2:25 ,3:25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1, 0x8f|(0<<4));   //400Hz, 0:20 ,1:25 ,2:50 ,3:110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1, 0xCf|(0<<4));   //800Hz, 0:30 ,1:35 ,2:50 ,3:110
}

网友(2016-06-21):
遇到类似问题,SPI读取正常,但是DRDY无输出,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