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无线点灯是什么?

楼主(2012-08-27):
想做个无线点的点灯,除了继电器,想想好像又要个单片机。最便宜的无线点灯方案是什么?

网友A:
你需要的无线有多远啊?有什么要求?我想成本可以降下来的的。。。。单片机 可以省去

网友B:
可以用无线开关嘛,电子市场很多的,也挺便宜的,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
单火取电。红外遥控,但不解码,有信号就翻转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无线有多远啊?有什么要求?我想成本可以降下来的的。。。。单片机 可以省去 ...

不用很远,10米之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无线开关嘛,电子市场很多的,也挺便宜的,不需要单片机。

想要自己做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自己做的嘛

那用红外传感器去做就好了啊,用那种38K载波的,加个555和三极管什么的就可以了,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红外传感器去做就好了啊,用那种38K载波的,加个555和三极管什么的就可以了,很便宜的。 ...

还是不大理解你的方案,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C:
手里捏个喇叭,一响灯就变化,市场上有卖的,算不算是遥控呢?价格20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捏个喇叭,一响灯就变化,市场上有卖的,算不算是遥控呢?价格20以内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大理解你的方案,能否详细一点?

看看这个吧,红外接收头这东西很常用的,很便宜。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4692.htm

网友D:
呵呵。可以考虑用ZigBee

网友:
2.4Ghz,无线控制

网友E:
433MHZ的,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可以考虑用ZigBee

那么贵就为了点一个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3MHZ的,有卖

是什么芯片

网友:
sc2262/sc2272

网友:
同楼上,LZ淘宝搜

网友:
PT2262  PT2272   无线遥控模块, 多路地址编码,很多产品都用这个。

网友:
最便宜的还是红外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