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波形是em4305还是t5557

楼主(2012-08-27):
截取自与卡配套的读卡器u2270b的2脚也就是output脚  2个图是一个.

楼主:
自己顶一下自己

楼主:
没有人了解这个么?

网友:
EM4305 和 T5557 如果只是读的话,而且他们已经都设置好了。只发送两个块的话,就跟普通ID卡一样。找个T5557的拷贝机试试能拷贝就是T5557。
市场上有种普通拷贝机,好像只能拷贝T5557的芯片。还有一种高级点的拷贝机可以拷贝T5557和 EM4305 。两种写的协议不一样。

楼主:
这个是带密码的读,应该是5557卡,厚卡
但是不知道谁知道5557卡的读取方式?

网友:
可读写的卡一般都是带密码的,要不然没什么意义。

楼主:
看了无牙狼的资料,但是和波形对不上阿,悲摧,这里有没有做125k开发的,能不能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无牙狼的资料,但是和波形对不上阿,悲摧,这里有没有做125k开发的,能不能指点指点 ...

什么的波形对不上?如果是写的波形不一样。那有可能是另外一种,EM4305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波形对不上?如果是写的波形不一样。那有可能是另外一种,EM4305的 。 ...

em4305卡是没有厚卡的,这个是厚卡,我对波形是把上面图上的波形用曼切斯特翻译然后发现和t5557说明里面的1p+32位密码+0+地址对不上.

网友(2013-02-02):
你最后成功没啊?

网友:
看过4305的手册,貌似数据格式有区别的吧,楼主怎么不自己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