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A8875方案做了一个4.3寸(480 X 272)触摸屏模块

楼主(2012-08-27):
听说RA8875比SSD1963好,所以用RA8875方案做了一个4.3寸(480 X 272)触摸屏模块:

但目前RA8875样品还比较贵,跑遍深圳华强北没几家卖的。

根据官方的规格书和原理图,考虑了EMI抗干扰设计。还增加了SPI接口的TF卡,可以存储字库和图片等。如上图。

可以用STM32的FSMC总线驱动RA8875,其寄存器都是8位的,比较简单。

RA8875可以支持800 X 480的7寸液晶屏,所以也可以直接支持40pin 的7寸屏的,电路相同。官方资料如下:

网友:
不错,正想学习一下用4.3寸屏

网友:
请问:屏和驱动芯片分别是多少钱呢?谢谢。

网友:
干嘛不设计7寸的呀,否则直接买你的了...

楼主:
40pin的7寸屏接口一样,插上也可以使用的。

我们重新做一个适合7寸屏的PCB,就可以了,但电路和上面的4.3寸是一样的。

网友:
板子很漂亮,多少钱一块?

楼主:
目前4.3寸 480 X 272的液晶屏可以说是白菜价了,可以在淘宝上搜索一下。

但RA8875还是比较贵的,比屏还贵,淘宝上也有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40pin的7寸屏接口一样,插上也可以使用的。

我们重新做一个适合7寸屏的PCB,就可以了,但电路和上面的4.3 ...

不是所有的40Pin接口的7寸屏和40Pin接口的4.3寸屏是兼容的,有很多是不兼容的,你应该说明都兼容哪些型号的屏才可以的。

楼主:
是的,LS说的对。

目前主流的4.3寸屏和7寸屏都很便宜了,这可能是归功于mp3、mp4、电子书等数码产品的量很大的原因。

这说起来有点像我们在做mp4 一样了,呵。

网友:
主流的4.3寸屏是40pin的,只需要提供一路电源即可。
主流的7寸屏pin比较多,需要提供多路不同电压的电源。
40pin的7寸屏也有,早期的型号,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么用过那么大的屏幕!

网友A:
浪費新片了,可以做到640*480的
480*272用RA8870就可以了

楼主:
RA8870功能受到限制,可扩展不多。

并不是只支持4.3寸 480 X 272触摸屏的,例如,5寸 800 X 480,7寸 800 X 480,RA8875都可以,RA8870不行。

网友B:
楼主能否把PCB也上传啊,我也一直想做个4.3寸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費新片了,可以做到640*480的
480*272用RA8870就可以了

RA8875在480x272@64k下可以做double buffer...

网友:
原来时卖板子的

网友:
如果不发PCB上来,肯定就是广告贴了

网友C:
RA8875任何方面都不如SSD1963吧...除了多一些鸡肋功能...

网友:
发个PCB库来吧

网友:
好东东.........必须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8875任何方面都不如SSD1963吧...除了多一些鸡肋功能...

怎么可能啊
反过来还差不多

网友:
很像安富菜的板子啊

网友:
     我不知道SSD1963能达到什么效果,向大家提供以下RA8875的显示效果,底层函数能用硬件绘图实现的,基本都用硬件绘图实现,
    下面是跑ucGUI3.98的效果视频。7寸板效果比较流畅(除了一些由于硬件绘图产生的小bug),极速狂飙到3千万点每秒
   (主要是得益于它的BTE功能)。
    这个是RA8875,4.3寸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zczNDMy.html
    这个是RA8875,7寸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zc0MTgw.html
    这个是用小马哥的iCore外接7寸的效果,可能是由于用杜邦线引出的原因,绘制正弦波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有点慢,不过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zc0ODA0.html

网友C:
SSD1963+STM32F1+4.3寸屏(480X272)是每秒650万个点左右....
SSD1963+STM32F4+4.3寸屏(480X272)是每秒2100万个点左右....
纯软件绘制...不使用任何硬件绘制函数...也根本就没有硬件绘制函数...
由于是点刷...5.6寸(640X480)...7寸(800X480)的成绩是能够计算出来的...差不多...稍微小一些...

RA8875有硬件绘制...ucGUI的成绩会随着屏幕变大成绩变高...
因为ucGUI的计算方法是画一个随机屏幕百分比的矩形...然后把矩形的面积加在结果中...
无论多大的屏幕...绘制指令是一样长度的...屏幕越大...面积越大...分数越高....
这并不是说结果不准确...因为在实际的ucGUI绘制中...竖线和矩形的使用占了很大的比重...是能反映出实际效果的...
但当显示Sine,非矩形元素或者其他非位图图像是...硬件绘制的弊病就出现了...
一个Sine通常是由其长度x个竖线组成...这个时候硬件绘制的成本明显大于点绘制...
这也是为什么Sine绘制会变慢的原因...

在绘制全屏位图的时候(比如视频)...SSD1963和RA8875是一样的...都受FSMC总线速度的限制...
800X480X30 = 1152万...都能够满足视觉需求...
在绘制GUI界面的时候...理论上RA8875要快于SSD1963很多...但是视觉感觉不出来...界面是经过裁剪的...变化很小...
在绘制sine等非矩形元素时...要想RA8875依旧保持速度...就需要对竖线的长度做判断...
总体来说 性能上肯定是RA8875强于SSD1963...但是SSD1963绝对够用...且在货源和价格上占优势...

和杜邦线没有任何关系...
屏幕我试过80cm的杜邦线...产品使用40cm的排线...一点关系没有...
以下开发板是20厘米的杜邦线.

SSD1963+4.3视频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提供的对比数据,分析的也很好。 RA8875具有2D硬件加速,只用1个单色填充矩形的硬件指令,就可以PK掉SSD1936 了。不过RA8875的方案成本也会略高一些。 RA8875还可以玩DMA,直接从外部高速串行Flash搬运图片数据到显存。如果好好用起来,在7寸屏上也可以做出流畅绚丽的界面。

网友:
现在用STM32F4驱动SSD1963的800X480的7寸屏,感觉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SD1963+STM32F1+4.3寸屏(480X272)是每秒650万个点左右....
SSD1963+STM32F4+4.3寸屏(480X272)是每秒2100万 ...

STM32F4的fsmc带宽多少?刷800*480,可以到几帧?

楼主:
板子是我自己独立设计的,增加了自己所考虑的东西,例如,TF卡、背光电路、EMI抗干扰等。我也没有购买别家的板子。电路就那么一点点,肯定有点相似了。
目前我不满意顶楼的排线设计,因为FPC排线上还有电阻电容,会导致安装后屏幕表面高低不平。下一版将改为如下类似方式:

技术论坛,是为技术交流、沟通的地方,互通信息和经验,也请尊重别人的劳动,不要时不时要求公开PCB文件。如果认为是广告贴,也请删贴。靠卖板子,我早就饿死了。

关于SSD1963,网上有人说在强干扰下会黑屏,这可能和芯片有关系,也可能和电路设计有关。RA8875在规格书中有提到超过20CM连接时的硬件设计: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在SSD1963与RA8875中选择确实有点纠结,从开发人员的角度当然用8875,从老板的角度当然用1963,因为够用就好。
价格目前好像至少差15。
用CPLD+DDR应该是最佳方案,特别是分辨率超过800×480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4的fsmc带宽多少?刷800*480,可以到几帧?

STM32F4的FSMC的带宽很大初步估计在52MB/s左右...
刷SSD1963的延迟参数为2/0/2...可以做到2100万点...即42MB/s...在3/0/3的情况下是1900万点...38MB/s左右...
800X480X16/16=384000...即每一帧占用带宽为0.384M...
SSD1963的带宽取平均值为2000万...即20/0.384 = 52桢...极限为52桢...

这是指刷图像的速度...这种情况RA8875不会比 SSD1963速度快....
而刷GUI的时候...RA8875理论上要比SSD1963快...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在STM32F1上...RA8875刷GUI要明显快于SSD1963.....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我自己独立设计的,增加了自己所考虑的东西,例如,TF卡、背光电路、EMI抗干扰等。我也没有购买别家 ...

不用那么麻烦的...强干扰下...
线必须是捆成线束...排线不行...
并且线束中要看情况加入地线...一般5-8根就能达到很强的抗干扰效果.....
实际出产品的时候 需要用软排线...每隔几根就放一条地线...甚至每隔一根就放一个地线就行....

网友:
学习,试做一个!!!

楼主:
以下是在4.3寸液晶屏上移植的UCGUI演示程序:

网友:
要是能直接用硬盘线就爽了…… 你懂的。

网友E:
看到  iCore 了,哈哈!!!!!1

我也发一个视频,iCore 扩展板驱动的 VGA,800x600分辨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zMTk1ODg4.html

网友(2012-10-07):
楼主位的原理图和楼主的PCB是对不上的,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  iCore 了,哈哈!!!!!1

我也发一个视频,iCore 扩展板驱动的 VGA,800x600分辨率。

这个是传说中的野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传说中的野火么?

不是的,是 iCor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191991858

网友:
楼主的4.3寸的是群创的啥型号的?AT043TN24  还是AT043TN25 的?

网友:
       RA8875布线容易么,SSD1963纠结死了

网友:
这个方案好啊,之前用ssd1928做的真是垃圾啊

网友:
LZ找到理想工作了么?

网友:
嗯,很详细啊,不过就目前来说,性价比还是低了些,SSD1963我零卖的,28元一片,都觉得高了。

网友:
LPC1788加SDRAM比这个刷的快。

网友(2013-01-04):
我用LZ的屏STM32做了UCOS_UCGUI的,效果还可以,现在把工程上传上来!

网友:
FSMC研究中,

网友(2013-04-24):
你好  我也在用RA8875驱动4.3寸的液晶屏  我没有用FSMC 直接用IO口去驱动液晶屏是可以点亮的  用了FSMC就不行了.(fsmc的程序在一块实验板上是可以运行的)。我到液晶屏的限流电阻用的是180欧姆 ,有影响吗?

网友(2013-07-05):
支持楼主!!!正在做屏!!!

网友:
好强大啊,mark一下子

网友(2014-04-02):
楼主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触摸屏呀  学习了 不知道是电阻屏的 还是电容屏的

网友(2014-11-13):
各位都相当专业啊

网友(2015-04-05):
最近在弄ra8875

网友(2015-08-13):
两种成本都太高了,1788秒杀之

网友(2016-04-27):
错,正想学习一下用4.3寸屏

网友:
这种液晶屏总带个sd卡槽。。

网友:
多谢分享,正好要找这方面资料,下载看看

网友:
现在lz的ra8875整套能做到价格多少了?

网友:
来了,来得正好

网友(2016-06-13):
ra8875是专业驱动ic,不需要编程吗?

网友:
现在在弄RA8876,不需要编程的,只要设置相关寄存器即可

网友(2017-04-04):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把PCB也上传啊,我也一直想做个4.3寸的模块

共享2种4.3寸液晶驱动的PCB工程(CPLD和RA887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36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