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RM linux系统在启动的状态下,拔出U盘和SD卡每次重启

楼主(2012-08-28):
我的系统在启动时(NFS文件系统),插入U盘SD卡正常,但是拔出时系统每次都重启:log信息如下:
[@ShDemo root]#

[@ShDemo root]#umount: tmpfs busy - remounted read-only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Sent SIGTERM to all processes

Sent SIGKILL to all processes

Requesting system reboot

[  175.041596] musb-hdrc musb-hdrc: remove, state 1

[  175.046294] usb usb1: USB disconnect, address 1

[  175.090566] musb-hdrc musb-hdrc: USB bus 1 deregistered

[  175.095939] USB 1.1 clocked from USB 2.0 PHY -- can't power it down

[  175.137415] Restarting system.

AM1808 initialization passed!

Booting TI User Boot Loader

UBL Version: 1.65

UBL Flashtype: NAND

Starting NAND Copy...

... ...

然后把/etc/mdev.conf的名字改掉了,让系统不自动mount U盘和SD卡,结果系统不被重启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系统以前是好的,后来修改了一些内核,文件系统好像没动过,今天突然再试U盘SD卡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看目前的情况,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难道是mdev.conf中自动挂载和卸载U盘和SD卡的时候出问题了?但是我的文件系统这块肯定是没有动过的。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改成了手动mount和umount,然后拔出u盘,系统也不会重启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我想是自动挂载的那出问题了, 但是这块我没改过,为何之前用的好好的呢?

楼主:
经测试发现是kill -INT `lsof -t "$MNT_DIR"`引起的,
在mdev.conf关联的脚本里面有这个。

但是之前也是这样的啊,当时为何行呢?

楼主:
通过测试发现 "$MNT_DIR"包括
1 /bin/busybox /dev/console
1 /bin/busybox /dev/console
1 /bin/busybox /dev/console
568 /bin/busybox /dev/null
568 /bin/busybox /dev/null
568 /bin/busybox /dev/null
568 /bin/busybox socket:[238]
569 /bin/busybox /dev/console
569 /bin/busybox /dev/console
569 /bin/busybox socket:[236]
586 /bin/busybox /dev/ttyS2
586 /bin/busybox /dev/ttyS2
586 /bin/busybox /dev/ttyS2
586 /bin/busybox /dev/tty
587 /bin/busybox /dev/tty1
587 /bin/busybox /dev/tty1
587 /bin/busybox /dev/tty1
703 /bin/busybox /dev/null
703 /bin/busybox /dev/null
703 /bin/busybox /dev/null
703 /bin/busybox /etc/mdev.conf
709 /bin/busybox /dev/null
709 /bin/busybox /dev/null
709 /bin/busybox /dev/null
709 /bin/busybox /etc/mdev.conf
711 /bin/busybox /dev/null
711 /bin/busybox /dev/null
711 /bin/busybox /dev/null
711 /bin/busybox /etc/mdev.conf
711 /bin/busybox pipe:[555]
711 /bin/busybox /etc/hotplug.d/sdd.hotplug
说明kill上述这些进程。通过ps查看知道这些进程分别是:
[root@ShDemo volatile]#ps
PID   USER     TIME   COMMAND
    1 root       0:01 init
    2 root       0:00 [kthreadd]
    3 root       0:00 [ksoftirqd/0]
    4 root       0:00 [kworker/0:0]
    5 root       0:00 [kworker/u:0]
    6 root       0:00 [khelper]
    7 root       0:00 [kworker/u:1]
  152 root       0:00 [sync_supers]
  154 root       0:00 [bdi-default]
  156 root       0:00 [kblockd]
  170 root       0:00 [khubd]
  175 root       0:00 [kseriod]
  189 root       0:00 [kmmcd]
  284 root       0:00 [musb-hdrc]
  286 root       0:00 [rpciod]
  287 root       0:00 [kworker/0:1]
  299 root       0:00 [kswapd0]
  359 root       0:00 [fsnotify_mark]
  361 root       0:00 [aio]
  370 root       0:00 [nfsiod]
  377 root       0:00 [crypto]
  434 root       0:00 [mtdblock0]
  439 root       0:00 [mtdblock1]
  444 root       0:00 [mtdblock2]
  449 root       0:00 [mtdblock3]
  454 root       0:00 [mtdblock4]
  459 root       0:00 [mtdblock5]
  465 root       0:00 [spi_davinci.1]
  501 root       0:00 [kondemand]
  502 root       0:00 [kconservative]
  520 root       0:00 [usbhid_resumer]
  568 root       0:00 telnetd
  569 root       0:00 tcpsvd -vE 0.0.0.0 21 ftpd -w /home/root
  578 root       0:00 [kworker/u:2]
  586 root       0:00 -sh
  587 root       0:00 /sbin/getty 115200 tty1
  590 root       0:00 [flush-0:14]
  606 root       0:00 [kworker/0:2]
  679 root       0:00 [scsi_eh_2]
  680 root       0:00 [usb-storage]
  697 root       0:00 ps

但是这些说明了什么呢????

楼主:
发现kill在kill -INT 1 的时候导致系统重启了。kill其他的进程系统都不会重启。

楼主:
呵呵,小公司,
还是之前的那个AM1808的系统,
在完善,准备要试用了在客户那。

楼主:
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能在remove action中执行kill -INT lsof -t $MDEV_DIR命令。
否则都KILL掉了包括init,所以系统自然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