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245和FPGA verilog缓冲器(buf)

楼主(2012-08-28):
一直在请教问题,这次也不例外,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1.请推荐tTHL/tTLH比74HC245更小的缓冲器IC。

2.我想用verilog实现一个类似74HC245的缓冲器,保证其他电路不受FPGA的影响。虽然从RTL视图中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其他电路会受到影响而不工作。
   verilog缓冲器(buf),该怎么描述呢?我的描述如下:
   buf (sd_clkk,sd_clk);
   buf (data00,data0);
   buf (data11,data1);
   buf (data22,data2);
   buf (data33,data3);
   buf (_cmdd,_cmd);

  PS:我不懂FPGA IO怎么设置,也不会时序约束和分析。搞FPGA像玩单片机一样,写好程序下开发板中观察功能是否实现。现在问题多多啊,但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外包可以

网友B:
CPLD足够了.74245,画原理图也能画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包可以

多谢回复。
外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搞不搞的定,对老板没有一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足够了.74245,画原理图也能画出来吧?

您好,多谢回复。

我起初是用的74HC245,但是发现它的上升/下降时间满足不了要求。能推荐比它更快的IC吗?

网友C:
1,74LVC245
2,不需要buf,直接把线从输入连到输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4LVC245
2,不需要buf,直接把线从输入连到输出就好

感谢回复

不用buf的话,其他电路没办法工作。FPGA截取其他仪器的一个大概10M作用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用buf的话,其他电路没办法工作。FPGA截取其他仪器的一个大概10M作用信号。 ...

在FPGA里面使用buf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你就是写了在综合的时候也会自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FPGA里面使用buf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你就是写了在综合的时候也会自动删除 ...

感谢
但是我在RTL视图里能看到buffer啊。
如果FPGA里的buf没有用的话,那么只有外加buffer了?

网友D:
1、FPGA内部当然有buf;
2、RTL中有buffer,但还是会被Map/Place/Route给优化掉;
3、把你的需求描述清楚,比如框图,以及Tsetup/Thold;
4、“其他仪器不工作”,加了buf就工作了?问题似乎不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但是我在RTL视图里能看到buffer啊。
如果FPGA里的buf没有用的话,那么只有外加buffer了? ...

为什么非要加个buf,必要性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FPGA内部当然有buf;
2、RTL中有buffer,但还是会被Map/Place/Route给优化掉;
3、把你的需求描述清楚, ...

非常感谢
Tsetup/Thold大概都在20ns

问题具体描述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非要加个buf,必要性在哪里呢?

感谢
加buffer的必要性见上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加buffer的必要性见上贴。

这种情况,你在FPGA内部加任何东西都没用,仔细检查你的电平,布线,阻抗。有可能的话提供一些具体电气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Tsetup/Thold大概都在20ns

20ns的片子多得去了,随便个245都能满足,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把FPGA设置上拉/下拉了?设成高速高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把FPGA设置上拉/下拉了?设成高速高阻试试.

感谢
请问哪一项是设置高速高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你在FPGA内部加任何东西都没用,仔细检查你的电平,布线,阻抗。有可能的话提供一些具体电气信 ...

谢谢建议
用的开发板,接线是手工焊接的。以下是用示波器抓的图片,clk信号还不是固定的,3.3v电平。

网友E: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三态门,在语句中加个使能就好:
assign dataout=oen?datain:8'bzzzz_zzz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用的开发板,接线是手工焊接的。以下是用示波器抓的图片,clk信号还不是固定的,3.3v电平。

你给了示波器的图,却没说明每个信号是啥
如果1通道是数据源,2通道是245之后的。说明你FPGA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了示波器的图,却没说明每个信号是啥
如果1通道是数据源,2通道是245之后的。说明你FPGA设置错了 ...

抱歉,我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通道1是我认为的CLK信号,通道123无效。
图1和图2是不同时间段的clk信号。不同时间段CLK频率有变化。

这两天没有示波器用,改天我再重新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三态门,在语句中加个使能就好:
assign dataout=oen?datain:8'bzzzz_zzzz; ...

感谢
现在下班回家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F:
看样子,是信号源的驱动能力不够,你再加buf也没用,还是乖乖在总线前端加buf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我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通道1是我认为的CLK信号,通道123无效。
图1和图2是不同时间段的clk信号。不 ...

还是没说清楚,不同时间频率有变化,分别是什么条件下呢,第一张图是什么情况下的频率,第二张图是什么情况下的频率。
你的设备频率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么还是咋样

网友:
~~~~问题看的我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信号源的驱动能力不够,你再加buf也没用,还是乖乖在总线前端加buf吧。 ...

谢谢分析
上午用74LVC16244试了一下,不稳定。应该是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吧。
下午把74LVC16244加前端试试。
这样子是不是需要两片74LVC16244呢?:
第一片连接仪器和待测物
第二片连接第一片的输出和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说清楚,不同时间频率有变化,分别是什么条件下呢,第一张图是什么情况下的频率,第二张图是什么情 ...

这两个频率是我用示波器随机抓的
我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频率,我就截图了。
设备频率 不会随负载变化。这个频率应该都是设备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
上午用74LVC16244试了一下,不稳定。应该是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吧。
下午把74LVC16244加前端试试 ...

应该是一片162244吧,16位的buf,小型贴片封装,延时在7ns以内。

网友G:
感觉楼主描述的乱乱的,上个部分图,标注一下也好.
给点我试过的的数据,用的altera的C4,输出100Mhz的时候,幅值应该超过2.5V,150Mhz的时候,幅值降到很低,不可用.
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你是不是负载电容,电阻之类的不区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频率是我用示波器随机抓的
我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频率,我就截图了。
设备频率 不会随负载变化。这个 ...

既然是随机抓的,贴出来想说明什么呢……
我建议的是,不要加buffer,在FPGA输入串个330R电阻,然后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随机抓的,贴出来想说明什么呢……
我建议的是,不要加buffer,在FPGA输入串个330R电阻,然后再试 ...

惭愧,您要我提供具体电气信息,我还真不知道具体电气信息是什么,所以我贴了那两个图。
您提供的方法,我明天上班再试试。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另外:今天用74LVC16244试了一下,在待测物开机的瞬间,74LVC16244的输出有毛刺(用逻辑分析仪抓的),这对我FPGA读取信号有影响。
      我再想用什么方法能消除这个毛刺呢?看到你提到的串电阻,我觉得对消除毛刺有作用,明天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楼主描述的乱乱的,上个部分图,标注一下也好.
给点我试过的的数据,用的altera的C4,输出100Mhz的时候,幅 ...

谢谢您的建议
我对阻抗匹配等概念一知半解,我会努力学习的,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随机抓的,贴出来想说明什么呢……
我建议的是,不要加buffer,在FPGA输入串个330R电阻,然后再试 ...

今天串了330R电阻,问题解决了。但是实际的问题为:有一根信号线复用了开发板上的一颗IC的电源线。
串330R电阻的效果是明显的,比不串电阻要稳定。
请问串的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多多指教,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