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时器溢出中断相应时间大于定时器周期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28):
请教一下,我需要用8M主频的ATMEGA48,来产生5个周期为8us 的pwm方波。
PWM方波用定时器T0的CTC模式产生,已实现;
原计划在产生方波的同时打开中断,进行计数。但是中断相应时间明显大于8us,失败。
备注:开发环境:AVRSTUDIO 5.0,内置GCC编译器

接下来用另外一个定时器T1来做40us定时,两者同时打开,T1定时溢出中断时停止T0,示波器上依然没有抓到波形,单步仿真也看不到结果;
也有可能是示波器没能抓到波形,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也有群友建议用软件延时,嵌入汇编代码,请问该如何嵌入,怎么样来计算时间,谢谢。

网友:

1) reduce 中断相应时间;
2) increase 定时器周期.

another approach is to utilize hardware spi.

5个周期为8us

that translates into 0b11111000 (or 0b01111100, etc.), 8us / bit -> 125kbps.

楼主:
嗯,我的问题也就是说该如何改变中断相应时间。用C语言肯定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