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帮别人装一系统,掉链子了

楼主(2012-08-28):
首先安装的光盘肯定没问题,在其它电脑上试过了。在朋友这电脑上安装,安装系统部分正常,
然后驱动也安装完了,到了安装应用程序那块儿,就停在WINDOWS XP 安装程序 请稍候,
等了1个点儿还是那样,试了几次,换了几个盘都是那样

网友:
把BIOS中的虚拟化给关掉试试

网友:
机子欠踹

网友:
驱动先别装,感觉是驱动装完后,系统有问题,才死机。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看看啊!!!

网友:
几大件挨个换,大概某一个有问题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下试试,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个人觉得硬件的可能性大 一点儿。

网友:
。。。。
驱动先别装,感觉是驱动装完后,系统有问题,才死机。

我觉得4楼说的对,你的机子99%是软件的问题,现在新出来的机子跟XP系统自带的驱动库是差距很大的,我觉得!!
    上次人家一新本本以为是坏了准备退货了,拿客服鉴定说是好的,拿我手上花了半天时间再找到原因,是BOIS没有设置好。。。。。。

楼主:
这电脑是有点儿老,从安全模式进试过一样,驱动不安装也是一样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

网友:
安装驱动或软件后,如果死机了,再用原来的安装盘,重新安装,但一定要选R,修复安装,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做系统的原因是不是,经常卡鼠标?
假如你一直等,2个小时后还是可以进入的。
受不鸟,就其他全不重建吧。
我碰到就是因为E盘分区表故障还是咋地,做系统也没有用,格式化后,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SATA HCI模式导致,到BIOS里面禁用它

网友:
问题挺奇怪,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确认没有坏道?

网友:
上次给别人装系统,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去客服结果是硬盘坏了~~换了硬盘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