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做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电路中是怎么得到5V电...

楼主(2012-08-28):
图中D1   D2   D3 分别是蓄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 路灯的负极,路灯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正极是直接相连的(图中的VCC),和蓄电池的正极是通过一个康铜丝连到一起的(图中的VDD),康铜丝的作用应该是采集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用来保护蓄电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蓄电池那里取得5V的电攻单片机工作?

楼主:
由于屏幕小,分两次截图,看不清的话可以下载附件

网友A:
单片机不一定工作在5V

网友B:
线性稳压啊,楼主你能不能说下你的U5右边电路的意思,不会影响D1电压的判断么?那个TIP122??

431那部分没有其他信号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一定工作在5V

PIC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在2.5到5.5V了,在板子上测量的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稳压啊,楼主你能不能说下你的U5右边电路的意思,不会影响D1电压的判断么?那个TIP122??

431那部分 ...

U5右边的那个TIP122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用,板子上就是这样弄的,我是照着板子画下来的,TL431那块就是那样的。通过一个管够什么作用呢?你说的是线性稳压,我找了好些,都是不带光耦的,有了光耦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上全图吧..

网友B:
我理解错了,你是问这个电路的单片机电源在哪来的.

那你的单片机电源连到哪去了?你的蓄电池多大电压?太阳能电池输出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全图吧..

已经是全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错了,你是问这个电路的单片机电源在哪来的.

那你的单片机电源连到哪去了?你的蓄电池多大电压?太 ...

蓄电池电压12V

网友B:
其实楼主你的第一幅图就错了,你应该是抄的板吧??

那个单片机的VCC怎么和12V连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电池电压12V

楼主,整个12V转5V的电源模块,供单片机就好了。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不会很高的,实在不行就用5035自己做个电源,这样输入范围更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单片机就是通过电池供电的啊,这种电池电压应该

你说的这些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的电压(也就是+5V)是哪里得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你的第一幅图就错了,你应该是抄的板吧??

那个单片机的VCC怎么和12V连在一起了? ...

是的,现在就是有PCB板子,就是研究研究它的原理图,整个系统的vcc就是连到一起的,并且这个VCC就是路灯、太阳能电池板的正极,VDD是蓄电池的正极,VDD和VCC通过康铜丝连到一起的,康铜丝的作用应该是采集电流转换成电压,测量蓄电池是否充放电过流,起到保护作用。现在就是这个12V的地和5V的地是通过什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笑什么呢,帮忙解决问题哦!是不是你知道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这个是用到了光耦反馈电路了!

网友:
TL431产生的5V电源吧,两个3.9K电阻分压得到了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