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软件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08-28):
CCAP0L = T_PCA0;
CCAP0H = T_PCA0 >> 8;
这句什么意思呢?
怎么总是进不了中断的!!

网友A:
将T_PCA0 的值赋给CCAP0寄存器
你开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T_PCA0 的值赋给CCAP0寄存器
你开中断了?

谢谢,,现在可以进入中断了,,那个定时器可以像普通定时那样调PWM吗?我做那个亮度调节,它在不停的闪,,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单片啊,看样子像STC的,那个定时器就是专门做PWM的。要好几种控制方式呢,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
每一次中断,在中断内加上相同的初值

网友:
是啊,用的哪个信号的MCU也没说,还真不好给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