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2-08-28):
我手头上有个51开发板,串口通信原理图是这个样子的,我借鉴了别人的程序稍微改了下,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结果输入小于255以下的十六进制数,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这些数。
但是现在还是有疑问:
①书上所说的串口通信的通信方式是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传输的么?用调试软件能调试出什么来?
②通信协议到底是指什么,是①里面的单片与单片的传输的程序么?
③要想用串口通信做个小工程需要知道些什么?(比如现在我要做一个上位机控制单片机的DA转换芯片)
请大家帮忙解答下,本人新手!

网友A:
简单说下吧
1。串口是一种标准接口,凡是拥有这种标准接口的芯片或设备都可以实现通讯的,调试软件只是为了方便测试,为你的工作服务的工具而已
2.通讯协议就是一种约定,使得彼此可以理解对方的所发数据的含义,所有包含通讯功能的芯片或设备里面都有协议的,因为串口只是一个物理设备,数据只能以协议为载体进行传输
3.需要根据具体的通讯要求选择使用何种串口,串口标准有很多常见有232,485,422等等,简单的编写通讯协议就可实现你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吧
1。串口是一种标准接口,凡是拥有这种标准接口的芯片或设备都可以实现通讯的,调试软件只是为了 ...

谢谢,大概了解了!这个弄得我头都有点大了!能否再帮个忙,下面是我写的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目的是实现用串口给单片机输入一个五位的数,让单片机判断这个数然后再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我简单说下我是用串口输入两个十六进制数 第一个是前三位的数据,第二个是后两位的数据,能否帮忙看下写入这个五位数我这个方法有问题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bai[]={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flag,flag1=0;
uint jishi;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void delay(uint b)
{
        uint c,d;
        for(c=50;c>0;c--)
                for(d=b;d>0;d--);
}
void display()
{
        uchar ge,shi,bai,qian,wan,yi;
        ge=jishi%10;
        shi=jishi%100/10;
        bai=jishi%1000/100;
        qian=jishi%10000/1000;
        wan=jishi%100000/10000;
        yi=jishi/100000;
        wei=1;
        P0=0xfe;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wan];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fd;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qian];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fb;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bai[bai];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f7;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shi];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ef;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ge];
        duan=0;
        P0=0xff;
        delay(1);
}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装入初值
        TL1=0xfd;
        TR1=1;          //至此为设置波特率
        REN=1;//
        SM0=0;//
        SM1=1;//设置串口为方式1
        EA=1;//打开总中断开关
        ES=1;//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while(1)
        {
                display();
        /*        if(flag==1)                                //此时接收的数据在a中
                {
                        ES=0;                         //关串口中断,防止发送中断再次进入中断函数
                        flag=0;
                        SBUF=jishi;                         //a中的数发送到发送缓冲器中
                        while(!TI);                 //TI为1时,继续~ 即发送完毕
                        TI=0;
                        ES=1;
                }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
{
        uchar a,b;
        if(flag1==1)
        {
        RI=0;           //软件清零
                b=SBUF;
                flag=1;
                flag1=0;
                jishi=a*100+b;
        }
        if(flag1==0)
        {
            RI=0;           //软件清零
                a=SBUF;
                flag=1;
                flag1=1;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了解了!这个弄得我头都有点大了!能否再帮个忙,下面是我写的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目的是实现 ...

串口收发是Byte(8bit),看来你说的是10进制的10000类似的五位数。
那Byte(8bit)存不下,你说的发两次是可以的。

”协议“的意思就是:你发来的第一个字节,我认为是高字节,你发来的第二个字节,我认为是低字节,两头约定好,这就是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收发是Byte(8bit),看来你说的是10进制的10000类似的五位数。
那Byte(8bit)存不下,你说的发两次 ...

嗯是的!再说简单点 就是输入的数据只要是编写的程序能正确的读出来 就是协议么
晕了,我那个程序好像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发两次了!!
还有,是不是16位单片机,就可以直接用串口传送五位小于65536的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再说简单点 就是输入的数据只要是编写的程序能正确的读出来 就是协议么
晕了,我那个程序好像有 ...

串口数据位数应该跟cpu位数没关系吧,否则你pc上怎么发的也是8bit的呢?
你理解的协议,差不多就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