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数组 char temp[30] 与unsigned char temp[30]区别

楼主(2012-08-28):
定义一个字符数组,并且存中文,所以这样定义char temp[30]="保存中文",为什么不能这样定义:unsigned char temp[30]="保存中文",

网友A:
谁说不能

网友:
好像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

我在写程序过程中,的确是不行的。你能具体分体一下吗?

网友:
不可以,不知道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写程序过程中,的确是不行的。你能具体分体一下吗?

不行?
是编译出现错误,还是实物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是编译出现错误,还是实物出现错误?

编绎不会出现错误的,是实物出错误,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查到结果。5楼也遇到这样情况是吧?

网友:
MSB可否为1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的,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这问题非常幼稚。char是带符号数,uchar是无符号数,编译器编译时是检查符号的。当然你可以强制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写程序过程中,的确是不行的。你能具体分体一下吗?

这就要看你的程序了,
一般情况下,char 是有符号数,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程序了,
一般情况下,char 是有符号数,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数

这个我明白,但是在KIEL软件中用 unsignef char数组 方式来存中文的确不行。只能用char数组。难道其他人没有遇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但是在KIEL软件中用 unsignef char数组 方式来存中文的确不行。只能用char数组。难道其他人 ...

我的KEIL2可以,楼主为什么说它不行

网友:
不行是怎么不行?

网友:
肯定不行,找的是汉字内码,内码大于127时有符号的就会出问题

网友C:
保0xB1A3
存0xB4E6
中0xD6D0
文0xCEC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0xB1A3
存0xB4E6
中0xD6D0

明白,这个是汉字的内码,汉字内码占2个字节,并且每个字节都是大于127的,所以按道理理说应该是unsigned char temp[30]的!

网友:
楼上的说法不准确哈,oxFF赋值给uchar或char都是可以的

网友D:
一直用unsigned char,没出现问题过。只是KEIL的一个BUG令我蛋疼过,是0XFE的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unsigned char,没出现问题过。只是KEIL的一个BUG令我蛋疼过,是0XFE的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

你记错了,是0XFD的问题,

网友:
两种定义在内存上没有差别, 可能是你使用这个数组的那个函数里面有问题.

网友:
还好咱用sdcc没这个问题

网友:
无符号的空间估计比有符号的要小,估计用了无符号的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unsigned char,没出现问题过。只是KEIL的一个BUG令我蛋疼过,是0XFE的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

我遇到过0xfd的问题。0xfe 什么问题呀。

楼主:
我今天将char temp[30]="保存中文",改为unsigned char temp[30]="保存中文",都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真是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网友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过0xfd的问题。0xfe 什么问题呀。

是0XF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将char temp[30]="保存中文",改为unsigned char temp[30]="保存中文",都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真是混 ...

因为是八位单片机 汉字内码虽然是两个字节 但存进数组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 也就是说内码最大只存进0xFF char和uchar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