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乐12V 4脚和5脚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8-28):
松乐12V 4脚和5脚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5脚 在我这里有一脚也用不上.
用4脚的是不是也行 控制灯开和关.

网友A:
没问题,LZ放心用

话说我现在用的6脚的....HK4100F,1.5一个....
松乐的拆机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LZ放心用

话说我现在用的6脚的....HK4100F,1.5一个....

画PCB的线多宽.我画的是1.5mm 220v

网友:
五脚的就比四脚的多个常闭触点而已 其他都是一样的 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PCB的线多宽.我画的是1.5mm 220v

这个要看你多大负载了...
我这里典型是12V3A的负载,峰值5A,控制电路共享12V,线宽80~100mil,相当于2~2.54的样子
你用220V看看你的负载多大吧,网上很多继电器模块标220V10A,线宽也在100上下,不过都铺锡了

网友:
松乐的继电器质量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