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5V的CPLD

楼主(2012-08-28):
一个变频器项目要用到CPLD,考虑到电磁兼容,想采用5V电压等级的片子,不知道Altera或者xilinx有没有这种芯片,据我所知,都是3.3甚至更低电压等级的片子。这个厂家的工具比较熟悉,所以想从这两家选择。

网友A:
EPM7XXX系列的.

楼主:
多谢两位,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M7XXX系列的.

这个系列是否已经停产,在官网直接查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列是否已经停产,在官网直接查不到资料/。

问代理商吧,
官网搜索功能很鸡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系列是否已经停产,在官网直接查不到资料/。

推荐是EPM3xxx,但是3xxx顾名思义,是3V3的,5V的是EPM7xxx系列的,现在的确一手的很少(毕竟现在还有多少5V的芯片啊)。你查MAX7000就行了,属7K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是EPM3xxx,但是3xxx顾名思义,是3V3的,5V的是EPM7xxx系列的,现在的确一手的很少(毕竟现在还有多 ...

问过代理商了,不推荐使用,不保证供货周期,没法用了。

网友:
十几片95108,扔墙角起灰呢

网友:
现在纯5V的片子难找,不如加个buf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代理商了,不推荐使用,不保证供货周期,没法用了。

那就真多少5V的片子了。你可以考虑用3V3的,效果一样,能和5V总线直接对接(加个限幅电阻就行了)。

网友:
选那种3.3V供电,引脚5V耐受的,每个引脚里面好像带一个钳位二极管的。 可以直接和5V互通。

LATTICE有。不知道ALTERA和XILINX有没有。

如果找纯5V的,那就是老古董了,估计买不到的。

网友B:
Altera 的CPLD 3.3v供电,引脚都是5V耐受的,看参考文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确定5V CPLD确实不能够使用了,altera和xilinx已经停产5V系列,而LATTICE 5V系列没有停产,不过也不推荐使用了,国内基本拿不到货,所以只有按照各位的推荐选择管教兼容5V的3.3V芯片,倾向于使用altera的片子,因为原来使用过,而且altera的工具真是好用.

楼主:
其实我想过用GAL,我的逻辑功能比较简单,现在发现GAL也停产了,看来设计要大变动了.

网友C:
gal没有停产吧?去atmel或者ti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l没有停产吧?去atmel或者ti官网看看!

我在lattice官网看到好多款gal都已经停产,全名停产只是早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ra 的CPLD 3.3v供电,引脚都是5V耐受的,看参考文档

请问知道不知道max3000系列CPLD是否在停产行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知道不知道max3000系列CPLD是否在停产行列?

max3000 太老了,没听说停产,不推荐用,用MAX V吧,价钱更低,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3000 太老了,没听说停产,不推荐用,用MAX V吧,价钱更低,更好用

我的系统电平是5V,max3000系列pin接口还可以兼容5V,max V直接3.3V或者更低,没有好的方案,郁闷。
max V是新产品吧,我两年前用,好像还只有max I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电平是5V,max3000系列pin接口还可以兼容5V,max V直接3.3V或者更低,没有好的方案,郁闷。
max  ...

MAX系列的都可以兼容5V电平,只不过需要额外处理一下。 max V是新的,不过已经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系列的都可以兼容5V电平,只不过需要额外处理一下。 max V是新的,不过已经量产了 ...

额外处理,你这里是指设计端口类型还是需要硬件支持,请详细说明。

网友B:
兼容5V的需要IO设置钳位二极管,但MAX不是所有的CPLD都有内置的,没有的话需要自己加上外部的二极管

楼主:
看了一下,设置有些麻烦,而且感觉稳定性不行,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5V的需要IO设置钳位二极管,但MAX不是所有的CPLD都有内置的,没有的话需要自己加上外部的二极管 ...

是啊,只有1270以上的才支持内部钳位